蜘蛛电调不能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和设置

楼主(2014-07-10):
我刚买的中特威蜘蛛电调就是不能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和设置,拿回来一接通电“123” “滴(一长)”不报3S的电,推油门电机能转。
油门最高,电调上电,电机发出:“123”  “滴(只有一下短滴))”然后不管多久都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以校准油门行程。遥控的油门最大量然后通电,不管什么声音,听到声音后油门拉到底就行了。我记得好像我校准的时候的确是只响了一声提示音,油门拉到底后就能听到确定音了

不过这电调确实是不能进行其它设置

楼主:
网上不是有设置进角的么,那我要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办。现在油门通道都不能改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不是有设置进角的么,那我要恢复出厂设置怎么办。现在油门通道都不能改反向。

蜘蛛电调不支持进角设置!油门通道反向是遥控器改吧……汗

楼主:
我查了下这电调不能进行其它设置。我说的是电调本来支持的是APM的反向油门,但如果把遥控改成正向,电调不能重新校准。就变成了油门最高为电调最低,油门最低成了电调最高

网友A:
我现在新买的好赢铂金校准完也不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新买的好赢铂金校准完也不报电池

不报电池都有点不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