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 G4 模型坠毁后怎么才能自动重飞?

楼主(2014-07-10):
一直在凤凰模拟器上练习,渐渐感到凤凰手感过于理想化,跟实际飞差别较大。于是试用了以下REALFLIGHT G4,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这时一款追求‘真实体验’的模拟器。
在一番调试之后,终于可以飞了。练习了几天后,逐渐感觉跟飞真机的手感更接近。

可是随之而来也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每次炸鸡后,不能自动重飞。
于是只好重新选择并载入模型,然后才能重飞。哪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拿个无线键盘放在脚边,炸鸡了就大母脚趾踩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空格不起作用

网友A:
把设置里的复飞间隔设为1就可以了

网友:
对,空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里的复飞间隔设为1就可以了

空格键肯定是不行的。请问复飞时间在哪里设置?

楼主:
这个我回去试试

楼主:
最终搞定:既不是按空格键、也不是按X键,而是‘把设置里的复飞间隔设为1就可以了’,而我之前的设置是0.

网友B:
现在还用G4? 都在用G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用G4? 都在用G7了.

麻烦问下G7比G4改了多少?

网友:
G4.5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