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杆回中后舵机会吱吱响几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10):
如题,遥控控制杆回中,舵机摇臂停止摆动后,舵机里面吱吱响,不知道为什么,时有时无。求大神解答。

网友:
旧舵机应该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
舵机的问题,里面的电位器脏了!

网友A:
数字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

模拟的

网友:
响就响呗,可能是舵机在归位,应该没事。

网友:
能用继续用,直到炸机为止

网友B:
回中的时候是不是顶到什么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中的时候是不是顶到什么东西了

没有顶东西,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吱吱响,十次有七次都响。

网友:
如是数字舵机,就无所谓。模拟的就说明有点问题了,但是不严重的话,可以继续用。注意起飞前勤检查,为它炸机就不值当的了!

网友:
数字舵机就是正常的  在寻找中位  模拟的话 估计是有问题了

网友:
小齿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