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wkm,gps问题

楼主(2014-07-11):
今天下午飞着飞着突然倒扣过来了,还好没有高度,在草坪上倒扣无损失,x8模式,通电接收和主控的灯是红色狂闪,led等狂闪绿色等,电源模块烫手,电调是无信号的声音,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只要把gps拔掉就一切安好,插上就是上述症状,最后把gps的线拨开发现原来是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两个线短路了,请问dji技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自己能否修复还是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常,dji的飞控振动大,磁干扰,gps跳星都会侧翻炸鸡

网友B:
只能说,校校地磁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dji的飞控振动大,磁干扰,gps跳星都会侧翻炸鸡

现在不是地磁的原因了,gps不能接上,接上就相当于短路,,gps里面左右2跟线短路,我都拆开看了,线都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校校地磁试试吧

现在不是地磁的原因了,gps不能接上,接上就相当于短路,,gps里面左右2跟线短路,我都拆开看了,线都融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地磁的原因了,gps不能接上,接上就相当于短路,,gps里面左右2跟线短路,我都拆开看了,线都融 ...

那你都找到问题了还不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是地磁的原因了,gps不能接上,接上就相当于短路,,gps里面左右2跟线短路,我都拆开看了,线都融 ...

我感觉开始炸鸡是正常原因炸得,之后里面电路炸坏了....短路只能返厂了,不过建议直接买新的

网友D:
您好,不建议您自己维修更改,建议您发回检修。

网友:
赶紧的返厂修理吧,再折腾飞机该炸了

网友:
还好没损失。。。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不建议您自己维修更改,建议您发回检修。

您好,由于我的飞控买的时间太久已经忘记卖家是谁了请问发到哪里检修?我是北 京的用户

网友:
置顶帖子里有售后和维修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