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DFC的主轴和横轴与亚拓DFC都不通用啊,买错了。。。大家注意

楼主(2014-07-11):
买回来才知道买错了,飞越450DFC主轴要比亚拓短几毫米左右,装上去没法用,会导致中联过低,螺距太大,而连杆又无法调短,只能降低十字盘,但是十字盘又太低了,倒飞的时候容易和主轴固定座撞到!而且桨夹螺丝和十字盘导轨尖端太近了,危险!可能装在飞越自己的旋翼头上才行!另外,飞越主轴上端螺丝是2.5MM,下端为2.0MM,亚拓主轴则都为2.0MM!
横轴也不通用,亚拓450DFC短一些,是51MM,飞越450DFC是54MM!
买配件的注意了,一定要看清楚!
很多厂家不标出配件的尺寸,导致很难选购!
好像富丽的横轴与亚拓通用!
主轴的话不知道哪个厂的与亚拓450DFC通用?请赐教!

网友:
7075的通用

网友:
有具体型号的

网友:
亚拓新舊款横轴都是51MM

如果要用飞越450DFC的54mm橫軸就需要先買飞越 Tarot 450SPORT/PRO改装防射横轴套装 TL48016
原因就是那厚1.5mm的墊圈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楼主买了多少,多的话有意收

网友:
楼主 小罗模型友个副厂的450DFC横轴 8元两个 可以和亚托450DFC的横轴通用 我都换了好几颗了,主轴的话买富丽的DFC主轴 买10元两个的别买15元的那种。我一直在用,DFC连杆买维英的连杆 维英有上端2.0下端1.6的跟亚拓的一样。

网友:
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