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风筝

楼主(2014-07-11):
设想一种动力风筝与航空模型相似:有前拉桨、电机、机身及操控舵机等。
机尾有一条控制及动力电缆系留地面。

也可以是直升机的形式。

小的是模型,大的可以载人配以环幕电影(其中情景与操控对应)。
这样可以做出比较真实(成本可能比较低)的飞行模拟器
也可以制成娱乐产品,让普通人实现飞天梦。

技术要点:
1.安全第一。欢迎模友讨论安全性。
2.电源及控制设备在地面加上飞行高度低有地面效应使得装载能力比较大。
3.注意控制及动力电缆的抗拉强度和可靠性满足要求,越轻越好。

网友:
好创意,坐等楼主样机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载人的有动力伞,不载人的可用飞艇。

楼主:
好创意,坐等楼主样机
我做不了,只是想到以目前技术达到不难,抛砖引玉。有兴趣的模友可以试试。

我又想到新用途:
1.可以系留点作360度航拍。长时间监控。
2.装上空地导 弹,可做无人攻击机。

网友:
这个很有难度啊!

楼主:
有没有必要
是罗卜青菜各有所爱

中华RC:请问难点在哪里?

网友:
其实这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电缆供电较难
线控遥控倒是可以做到

网友:
另外机身其实可以不要,可以做成类似于飞翼的形状,但是又可以像风筝,然后用直升机

楼主:
Yu10K你好
你说到电缆供电较难是事实。
不过我用过可以收线的吸尘器和附有钢丝绳的行车连接按钮盒的电缆。
前者结构类似钢卷尺,电缆(姑且如此称呼)耐压较高、柔软耐折、单位长度质量小。美中不足抗拉能力比较弱。
后者横截面类似8字,二圆一大一小。大的里面有多根电线,小圆里是钢丝绳。这个抗拉能力好,但是较硬,单位长度质量大。

做实验可以选用上述电缆。为了充分利用电缆性能,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吸尘器电缆可以配高压外转子无刷电机。
也可以找性能更好的商品电缆以供使用。
如果有量了,定制电缆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