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输出1080I格式,大疆LIGHT BRIDGE的硬伤

楼主(2014-07-11):
      这两天电视台有人让我做一个实况转播,由于手头有大疆的高清图传,兴冲冲的接了单,结果拿到电视台的转播车前面一看傻了眼,原来我国高清电视信号切换台或者实况转播台,普遍都只支持1080I的视频信号输入,想完一切办法,都无法将LIGHT BRIDGE的1080P的输出信号接入到电视台的视频切换机,而且查遍网络,都无法找到能将1080P的视频转换到1080I 的转换设备,最终我非但单子没有接成,还被电视台的人嘲笑了一番,搞什么高清适时转播哦?大疆啊,你得注意下这个情况了,固件里面还是加入1080I的输出格式吧,否则不适合我们的国情。是做不了电视高清实况转播的。

网友:
我也被大疆坑了,,目前我的高清图传都 没开始用,怕用了以后人家都不找你了

网友:
呵呵,想花小钱赚大钱怎么可能啊...

网友:
楼主您好,Lightbridge现阶段确实还不支持1080i输出。请酌情使用。

网友A:
我也没听说过他们宣传这个东西是给电视转播用的,广播级的图传不是这个价位的吧,楼主还是别多想了

网友:
质询的深度不够啊!

网友B:
这个价位你就像玩高清直播,你要电视台设备部的领导怎么赚钱哦

网友:
DJI不是什么都能够做的,也就是集成一下,里面的芯片还是别人的,除非DJI能够做图像芯片,这可能吗???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听说过他们宣传这个东西是给电视转播用的,广播级的图传不是这个价位的吧,楼主还是别多想了

  不过,我还没有将这个用作航拍地面云台操作的适时图像传输,因为无法接受它的延时,不如模拟图传来的直接,所以LB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中间地带,实时性跟不上模拟图传,又不能做实况转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你就像玩高清直播,你要电视台设备部的领导怎么赚钱哦

   就图像来说,720P的图像效果电视台的人还可以接受,就是电视台的设备不支持输入

网友:
电视一般都是1080I

网友C:
买个捷达也不可能开出奔驰的性能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还没有将这个用作航拍地面云台操作的适时图像传输,因为无法接受它的延时,不如模拟图传来的直 ...

跟模拟图传比,画质1280*720(高清) VS 720*480(标清),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咯。另外从抗干扰能力来看,数字比模拟也不是一个级别。至于延时,我测试实时模式下大概240ms这样,肯定比不上模拟,但是也不差了。总体感觉,国内部分模友对Lightbridge期望过高了,Lightbridge本身的定位为“高清数字图传”,其实这个已经做到了。

网友:
电视转播用PARALINX TOMAHAWK图传!dji的太便宜啦,没那个功能啊!

网友:
我拿这玩意本来也是为了直播,稍微测试了一下就放弃了

网友:
其实视频格式转换的设备是有的,好点的电视台转播车上都有
但LB的卡顿加马赛克导致其无法胜任此任务

网友:
呵呵,之前我们也打算用它直播的,但一直不知道它的输出格式,DJI的手册上没写,我们特意抬了切换台去试了,确实不行,它不支持50i 的输出,而切换台都是只认50i的,但黑魔新出了一款转换器,等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悲催啊,我也还没有用,我再也不预订新产品了,必须等大家用得差不多了才下手。

网友:
广播级高清图传都是10W级别的,想拿个几千块的代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捷达也不可能开出奔驰的性能来

捷达的广告可没说自己是奔驰

网友:
LIGHT BRIDGE的定位是用在什么人群身上的呢

网友E:
1转播车信号不是普遍1080i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中国电视制作制式标准为1080 50i所以电视台的设备必须沿用这个标准
2lb是可以做转播的 需要其它辅助设备 高清帧同步器x75 x85 vc100等设备为外接信号源提供同步信号
3lb所谓不能支持1080 50i不是lb不支持 是摄像机端输出的都是25p gopro是25p 5d25p bmpcc 25p 等哪天我找个1080 50i信号源应该也能传输   这个问题目前不好解决因为摄像头要轻量化 所以都是coms成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
这个只能在lb输出之后先用一个data vido的25p转50i设备或者black magic的25p转50i设备转换一下再进车就行了

网友E:
dji不是广播电视设备商 要让lb直接将25p信号转换输出50i确实有一定困难 而且价格估计做不到1万以内了

转播车的技术也都不是很钻研业务
就一个车长 或者叫科长算是技术通 其他的大多数是混的
他们也不给你好好研究 下次搞直播 只能自己备好这些东西 出全套解决方案不能靠他们 他们不会为了让你完成任务 而钻研业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不是广播电视设备商 要让lb直接将25p信号转换输出50i确实有一定困难 而且价格估计做不到1万以内了

转 ...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转播车信号不是普遍1080i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中国电视制作制式标准为1080 50i所以电视台的设备必须沿用 ...

VC100我接过,出不了图像。另外不知道你试过没有,不管发射端信号格式是,25P,30P,50i,还是60i,接受端输出的画面都是60i的
还有就算信号格式对了,但是画面帧数不足,不停卡顿,直播也没法用啊

想做直播还是要用广播级设备,之前试过2款效果不错,缺点就是贵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进vc100之前 先进data vido 或者black magic的都有一款设备 类似于vc100  x75 x85的帧同步data video和black可以转换帧速率
lb的优点就是把遥控信道和图传信道编在一起发射接收这样能避免图传和遥控信号互相干扰
当然最好的直播方案是用gigawave 但问题是gigawave或者他的其他替代品还是贵并且除了贵还是2.4g的
频率功率都很容易影响futaba2.4g接收和发射

网友E:
严格说来 不管输出什么格式的 都可以转
你就想把用高清上下变换器 可以把原来标清sdi接入高清参加切换先不管是切边 信箱 还是拉伸 这怎么能进不去呢
第一步 高清hdmi转hdsdi
2 非标准hdsdi通过datavideo 后者black magic转帧率
3 转出标准hdsdi后 进车上的x75 x85 vc100加帧同步进切换系统参加切换

网友:
DJI 不是说后期固件会升级支持1080 麻。等着吧,技术早就成熟了只是几千块的设备动了别人几万块的奶酪,大家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捷达的广告可没说自己是奔驰

不错,dji也没说能直播啊

网友:
如果LB能直播,好像很划算,8千的设备 帮人家直播几次就赚大了,还不会有炸鸡的风险,

网友:
必须等大家用得差不多了才下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严格说来 不管输出什么格式的 都可以转
你就想把用高清上下变换器 可以把原来标清sdi接入高清参加切换先 ...

看起来您也是干电视的,就这么折腾下去,先不说信号损失多大,就可靠性而言谁还敢用你的直播信号?!你忘了安全播出这茬儿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您也是干电视的,就这么折腾下去,先不说信号损失多大,就可靠性而言谁还敢用你的直播信号?!你忘 ...

木桶效应,水全从LB这漏出去了

网友:
支持国货 把gigawave干掉 还有futaba等国外品牌 当然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
实际点说电视制作标准也很宽泛
我就不信 各种跳伞镜头都是4k 大red f55 f900 各种肩扛大机器拍得 不是还得用gopro么
法之类节目各种监控画面不是一样得用么

直播这东西有条件有有条件的办法
没条件创造条件作为gigawave的替代品 lb还是有性价比的 总比一些国产所谓搞清hd图传 骗钱强多了 各种作为国产高清图传 也几万几万的卖呢 用的人不是也不少么 延迟也高 折射率也不高 还不如lb呢

网友:
lightbridge能把个gigawave干掉,这几乎就是天方夜谈。你要知道这两种设备用的芯片级技术不可能在同一水平上,gigawave的MNTX时延是20ms,也就是一帧以内,就这个参数足以让DJI们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