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打算入手FPV版4轴 在X350pro与精灵2V+之间纠结中......

楼主(2014-07-11):
放暑假了,7月份 华、疆两家都在搞优惠活动,准备下手,纠结于X350pro与精灵2V+中.....

X350pro配置:DEVO F12遥控器+2D云台+5.8G图传系统 5500+
华牌的载机性能貌似不如疆牌,但是遥控器比较高大上,DEVO F12FPV一体控太吊人胃口了~

精灵2V+ 标配 2.4G图传  7000+
疆牌的载机性能听说不错,增加的地面站功能也不错,但是遥控器太玩具了功能比较少,不够专业,价格也偏高一点。太纠结了~

以上是个人看法
请教各路大神给点意见,X350pro与精灵2V+各有什么优缺点,用过的魔油进来说说感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自己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自己配比较好

自己配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费用也不见得少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配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费用也不见得少多少

那你就错了、主要是看你用什么配置
自己配基本上能拍来玩玩的要6000+左右
好一点的是10000+
如果是能飞的话就是1000+左右就可以了
飞稳定的是1500--2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错了、主要是看你用什么配置
自己配基本上能拍来玩玩的要6000+左右
好一点的是10000+

飞得稳定一点的1500--2000左右可以配置什么东西

网友:
华的一体控距离很近的,估计200m,和V+的1000m不是一个级别

楼主:
200m?不会吧~ V+官方标称的距离好像是700m
谁用过DEVO F12进来说说看哈,距离究竟有多远

网友:
我有350pro,不过现在在玩550了。说说华的产品吧 总体感觉不错,特别是现在牛逼的出了3轴云台,估计在350pro的表现能更好一点,我的是2轴的摇头现象在小飞机上表现比较严重。350pro整体性价比很好,在低空的悬停当然和精灵没法比,主要体现在漂移掉高的等,但是高空以后还是可以的。不建议用一体控,可以买devo10 白色的  用显示屏,我的就是832发射,距离肯定比一体控远。······玩这个jj时间也很长,一点点建议。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这个机貌似用的是apm的飞控,因为台湾论坛上有人说可以连接apm,开发好动没有的功能。我也没试过。 ·······和精灵比最大差别就是它的手动就等于是姿态模式,而且没有定高,定高必须依赖于gps

网友:
如果你喜欢这种小机型的 可以买壳子自己配

dji精灵2或350pro机壳 朗宇v2212电机 9047桨 blheli20a电调

飞控选apm加6hgps+3dr+miniosd +电流电压传感器

电池3s 5400 25c 遥控选华科尔d10 图传部分以及云台建议可以ilook+g2d+创新科rc832+显示屏+三脚架

网友:
精灵2V+卖这么贵,里面的飞控究竟是naza lite还是V2 ?

网友:
不用纠结 全民飞精灵  精灵多如蝗虫  你懂的

网友:
自己配,可以学习装机和调试打下更好的飞行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1800还只是一个载机,再加上云台和图传相机也要接近3000了,DEVO F12单买要3000,假如再配F12的话,总的 ...

反正能随便玩玩的就是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