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4-07-11):
左手油门直升机模式 油门推到中间位置 3  6  怎么不归0  为什么求指教 谢谢

网友A:
请检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

网友:
虚位正常 把摇杆总成拆开擦一下有改善

网友B:
把所有开关关了,检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开关关了,检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

搞懂了谢谢,我还以为控中立点有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置

搞懂了谢谢,我还以为控中立点有问题的呢

网友:
控的中立点可以校正

网友:
飘过 顶贴 同样的控

网友:
绝对FUTABA,貌似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