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决我的舵机问题。谢谢

楼主(2014-07-11):
我有个银燕12G金属齿
舵机
,前几天飞机炸鸡,回来后发现舵机出现问题,是这样:飞机连接
电池
,然后舵机有自动回位的声响,然后我再用飞控,来回控制,舵机就没反应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舵机是否还能用?修的话能否修好,谢谢。

网友A:
自己拆开修

网友B:
能修,不怕麻烦的话

网友C:
应该是扫齿了,可以从网上订同品牌、同规格的舵机齿,自己换就行。

网友D:
/企鹅歪脖/麦拉风歪脖/小纯洁歪脖/小幺鸡歪脖/阿狸歪脖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网友E:
写的不够详细··
如果是扫齿,你不通电情况下你用手转动舵机臂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扫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