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以經燒了4個鉈機,這次損失有點大,有關K8的問題,老玩家來幫忙一下,在線等

楼主(2014-07-11):
K8有什麼條件要求啊,鉈機有關?我從來沒有玩過電直,這次下定決心要學會,一次買下從100到700尺寸的電直,現在煩K8,以經損失了hitec 65hb三只和JRD3400G尾鉈一只,我都暈倒,一接電就先掉了我幾百USD,幫忙解釋一下吧

网友:
接舵机前要设置好是模拟舵机还是数字舵机,还有尾舵机要设置好工作频率后才能接不然要烧。

网友A:
在设置十字盘格式那里点博士帽进去高级选项按你的是模拟舵机要选择到模拟舵机,尾舵机也是要选好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十字盘格式那里点博士帽进去高级选项按你的是模拟舵机要选择到模拟舵机,尾舵机也是要选好型号

我暈啊,不會在那設

网友:
楼主父母是台湾同胞么?习惯用繁体字。。

网友B:
K8通电前把信号线与接收正确连接,先不要接舵机,通电后设置好舵机的类型、频率等再接舵机进行调试。
k8默认是数码舵机,没事先设置好就插上模拟舵机会烧舵机的。65MG就是模拟舵机呵呵

网友:
随便玩玩先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暈啊,不會在那設

斜盘舵机是在这里点博士帽进去后可选择模拟或数字舵机
尾舵机是在这里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你的尾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通电前把信号线与接收正确连接,先不要接舵机,通电后设置好舵机的类型、频率等再接舵机进行调试。
k8默 ...

我到現在還不清楚你們說通电后设置好舵机的类型、频率等再接舵机进行调试,是在那設啊朋友,V8軟件入面還是控裏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是在这里点博士帽进去后可选择模拟或数字舵机
尾舵机是在这里的下拉菜单里面选择你的尾舵机型 ...

太感謝了,早點請問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現在還不清楚你們說通电后设置好舵机的类型、频率等再接舵机进行调试,是在那設啊朋友,V8軟件入面還 ...

当然是在VB的软件设置里进行呀,
打开软件----连接K8----K8通电----点软件“安装”按钮-----从“开始”一直调到尾部
你现在是不熟悉,到你搞懂时会觉得好简单的
别急,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從來沒有玩過電直一次買下從100到700尺寸的電直?真有钱,那就接着摔。

网友:
入直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路摔过来的

网友:
不过楼主一定要冷静啊,从小往大走,切记安全第一,最好让那个炸你90油机的带一下。

网友:
700都上了 还用K8?》

网友:
海泰克是模拟舵机啊!只能玩有附翼

网友:
楼主在迈阿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