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4-07-11):
如题,pl6以10a电流两块电池并冲,充电器几分钟就会出现如图所示问题,自动停止充电,请问这是电源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同一问题发2遍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问题发2遍有意思吗

着急啊

网友B:
我的刚开机出现这个提示,原因应该是电压没到额定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开机出现这个提示,原因应该是电压没到额定值吧

我也是开始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但是我的电源室25v的。应该到了额定把。

网友:
不懂英语,有中文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