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l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4-07-11):
如题,pi6充电器以10安培电流两块6s并充,几分钟充电器就会显示图示字母,并停止充电,请问这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源问题?电源是1200w的

网友A:
偶尔还是经常性

网友:
充电器问题大。

网友:
更新新固件试试。。。

网友:
reset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还是经常性

经常性的

网友B:
和充电器关系不大,要不你的平衡线插头有问题,要不你的预设库设定参数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充电器关系不大,要不你的平衡线插头有问题,要不你的预设库设定参数有错误

设置的最低电压时20v,最低电流是18a,可能是电源问题,明天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