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详细教程!

楼主(2014-07-11):
有没有那位大神有KBAR的详细教程!主要是针对新手调机的,有的给个链接或者发邮箱zdzxhzxy@163.com,,在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
问卖家要下载地址,按要求做就行了。

网友A:
问卖家要下载地址,按要求做就行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要下载地址,按要求做就行了。+1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要下载地址,按要求做就行了。+1

谢谢你啦!

网友:
已发送 请注意查收

网友:
K8很简单的,装好驱动 插上数据线,然后一步一步调,控里设置一下反向之类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等等,就好了

网友:
百度一下,里面有P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