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WKM自动下降问题,技术请进。

楼主(2014-07-11):
我是WKM飞控。高度限制和距离限制都关闭了。GPS模式下当飞机飞到200米高度后就会自动下降,切姿态就恢复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到调参软件里面 把高度 限制的数值修改一下就好。

网友:
限飞区吧 DJI新出的限飞区地图 自己查查

网友A:
楼主可以加技术QQ, 2355613417,可以帮您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加技术QQ, 2355613417,可以帮您分析问题

谢谢。加了,但是没有人理我。不知道是忙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那位高手知道啊?技术估计都放假休息了。

网友:
限飞区 查查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