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的倾角过大问题

楼主(2014-07-11):
由于相机和云台太重飞机前后左右飞行的时候,云台角度都是相反的,一旦飞机飞行中 想马上停下来,云台和相机 因为惯性的原因必向飞行方向甩,然而飞控因为遥控发出的指令是停住,所以飞行姿态由原来的飞行前倾马上变为后倾才能反作用让飞机停住,一个因为云台和相机惯性让飞行器后倾,一个飞控反作用力让飞机停住的后倾,这种两个力 在云台和相机太重和下挂多的情况下 恨容易让飞机失控,不稳,所以大家大六轴和大八轴挂载重的云台和相机要注意点,尽量慢速飞,慢速回杆。 我的S1000挂载Z15 5D2 就发现这种情况,本想通过感度来调整,现在细想视乎作用不大,反而有可能增加飞控收住那个反作用力后倾,增加翻机的可能性。
个人想法 望模友和大疆技术指点

这是现在S1000 Z15 5D2 两块10000电池 的感度 ,大家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
表示质疑。。

网友A:
那是飞控在GPS模式下进行刹车补偿。。。如果你用姿态模式试试就知道了,你得自己手动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飞控在GPS模式下进行刹车补偿。。。如果你用姿态模式试试就知道了,你得自己手动刹车!

手动刹车 不是一样的有可能导致倾角过大,就让飞机悬停 原地***左右前后摆感,云台和相机过重,有可能飞机失控 翻机

网友B:
还是回杆太快了,慢慢收,3楼解释是正确的,GPS模式下飞控完全服从控的指挥,停不下来就必须后仰刹车,太急了就会翻,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C:
姿态模式手动刹车可以很柔和,不像gps那样生硬

网友:
慢慢收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模式手动刹车可以很柔和,不像gps那样生硬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回杆太快了,慢慢收,3楼解释是正确的,GPS模式下飞控完全服从控的指挥,停不下来就必须后仰刹车,太急 ...

谢谢指点

网友:
飞机的参数过高过低都不安全。。。。。

网友:
加大基础感度再试试.....

网友:
dji飞控鲁棒性太差,飞机重量大,重心偏移,或者悬挂比较软就会造成这种现象,如果使用地面站全自动飞行,作机动很容易就失控炸机了

网友:
要嘛慢慢收,要嘛姿态飞。刹车带甩机头更刺激,楼主试试嘛。

网友:
不刹车么

网友:
我都是慢慢松杆的,不过某度的飞控试过猛推杆然后猛拉杆,还是比较稳,那个倾角太大了

网友:
我正要发表个关于精灵的呢,我飞的时候也发现了急刹车过大过急可能造成翻机,需要旋转机头改变航向才能缓解高速直线飞行后的惯性。

网友:
提前减速就行了呗,这完全是操作手法问题。

网友:
姿态模式应该没问题,收杆飞机有几米的缓冲过程,强烈建议gps模式也设置这个模式,当控制杆回中后飞机缓缓的刹车,gps定位也随机器的惯性偏移,这样就不会因为gps马上定位而紧急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回杆太快了,慢慢收,3楼解释是正确的,GPS模式下飞控完全服从控的指挥,停不下来就必须后仰刹车,太急 ...

你是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没有S1000的先观摩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