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败神机MCPX的秘密

楼主(2014-07-11):
  我飞过好多小鸡(华科尔 GCP MINICP SUPERCP FBL100 FBL80 伟力v977 还有HP100刚调好就被汽车把我的遥控器连高频头都压扁了只调试时飞了一会 )这些飞机最差的是FBL80一点都不跟手 其次是伟力v977 其他飞机飞飞还可以。 回正题MCPX是些飞机种手感最好  因为家里飞机太多了闲得蛋疼就把家里的飞机主板跟机身调换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把FBL100的主板换到MCPX机体上 发现飞起来的效果跟装上MCPX原装主板效果一模一样一样的好飞 我又吧FBL80 NCPX 主板装上去都行 得出的结果就是—— MCPX NCPX FBL100 FBL80 ——这4块都是一样的没太大差异  也就是说MCPX与其他飞机飞行性能区别在在于除主板外的零件 以后广大模友再也不用去淘MCPX主板了 因为有副厂主板了性能一点都不差 还有我感到驰援很黑啊 FBL80主板换个样子就多收80元啊

  同时还是要多说一句飞机的性能好坏还在于调试 调不好还是不好飞 我是飞了一个年才刚会调 没有高手帮忙真的好累啊
  举例 如果飞机大油门就不锁尾那就是你螺距调大了 还有主无刷和尾电机飞一电就都发烫了螺距调大 和飞行时间短了 都是螺距调大了 等 其他问题等我有空再写吧
  还有FBL100的主板上的元器件其他的还都可以挺耐用的就尾电机上的MOS一点都不耐用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锁尾困难最好换掉 还有FBL100的舵机真烂 新的还好用 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抖舵了 卡死了等(飞机出现的毛病就是在飞翔中会出现莫名的抖动或者飞的过程中会突然的往上串等毛病)换了碳板也没大用飞不了几下又不好了
我发现FBL100的舵机上电机比MCPX舵机上的电机烫 MCPX飞一趟下来舵机的电机没怎么热 FBL100的舵机就明显的发烫 冬天没怎么注意 到了夏天就发现了这问题 我怀疑是FBL的舵机电流偏大所以舵机电机热衰竭了我MCPX舵机飞一年都没问题还好好的 fbl100舵机飞3个月就差不多了真的很差 今天就说到这了下期就说MCPX副厂件的比较和挑选

网友:
沙发  啥时候有功夫在这发帖了

网友A:
看到你说fbl100有多不好  我很伤心啊  锁尾不好已经问题不小了、、、抖舵抖的心烦意乱的  洗了两次都没用  碳刷都被抖成一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说fbl100有多不好  我很伤心啊  锁尾不好已经问题不小了、、、抖舵抖的心烦意乱的  洗了两次都没用   ...

FBL100换 MCPX的舵机立马就变神机 不比MCPX的差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FBL100换 MCPX的舵机立马就变神机 不比MCPX的差多少

但要有MCPX的性能还要换几个零件 我下次会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要有MCPX的性能还要换几个零件 我下次会说

凑 你还会卖关子了  是不是十字盘和大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 你还会卖关子了  是不是十字盘和大桨啊

不是 大桨不用换跟原装的MCPX一样好用 就是脆了点 十字盘FBL100的比MCPX的更耐炸在球头里加点机油性能会更好一点 不是买关子是要写的东西还有很多我要组织一下 本人文采有限要先写一些草稿 但我现在还要考试没空了 好了不说了我要复习了

网友B:
嗯嗯,好贴要顶
我用FBL100十字盘装到MCPX上根本没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好贴要顶
我用FBL100十字盘装到MCPX上根本没法飞

换FBL100连杆

网友:
MCPX可是鼻祖啊,至今还没有被超越

网友:
fbl100的十字盘要比mcpx的大一圈,直接装上去拉杆会扭曲变形的。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就是能加上标点符号就更好了。另外FBL80用D7E很好飞的,你可能没有调好吧?

网友:
期待楼主下回分解。请教楼主,小弟刚入了一架杂交机,主板跟舵机是mcpx 原装的,其他全部fbl100的,这样的杂交机,飞起来怎么样?会不会比mcpx差很多?

网友C:
80调好的话其实很好飞的,没有你说那么难飞;另外FBL100原厂配置也是很耐用的机子,我的100玩了半年炸机无数都没什么大问题,都是些机身塑料部件炸坏的多,其他没事,舵机主板没坏过;而mini cp才是我目前用过的小鸡中觉得最好的一款,特别是飞行性能非常稳定,操控感一流,也很耐炸,是目前最好的一款小机之一;而mcpx我还没玩过,不知性能如何,不过看大家都说这款机很好,看来也是款很不错的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调好的话其实很好飞的,没有你说那么难飞;另外FBL100原厂配置也是很耐用的机子,我的100玩了半年炸机无 ...

suvsuv

帖子

积分27502009-8-15

网友(2012-03-22):
引用 网友D:

MCPX V2要强一点,你确定吗?这两款机都飞过?
我只玩过mini cp,既稳、又灵活是我对它的评价,抗风一点问题都没有。相对于装有SK360(SK360是两轴,配合DS760不输于V8)的500的手感,有那么一点点迟钝,但MINI C ...

mcpx,gcp ,minicp都有, 赞同楼上的意见 .minicp 的改进不错,稳定性比gcp好,跟mcpx基本 一致了。但是悬停时尾巴有缓慢温漂这个问题从gcp以来一直存在,由于华科尔的客服死活不承认这个问题,所以很难得到改进。
华科尔的2g舵机,那是谁用谁知道,要避免扫齿,只能换副厂的2g舵机或者仿造老外那样做个servo save mod: http://benmlee.com/Genius_Servo_Saver.htm
实际上华科尔就没有QC, 一直以来的策略产品出厂就拿玩家作为小白鼠,收集到足够问题就改进了出下一个版本来卖,而不去补偿小白鼠的损失。所以这是让老玩家离开华科尔的最大原因

总之买minicp和mcpx都不是错误的选择, 不过鉴于目前已经有副厂mcpx以及配件,飞越也开始生产mcpx配件,加上mcpx的耐炸设计,我建议手头没有华科尔控的就选mcpx;如果已有华科尔控的当然只能选minicp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C:
80调好的话其实很好飞的,没有你说那么难飞;另外FBL100原厂配置也是很耐用的机子,我的100玩了半年炸机无 ...

http://www点hmjyz.com/a/6tongrumenzhishi/2014/0630/1936.html找到一个帖子 感觉说的很中肯 可以看看

网友:
好久沒到看关于mcpx的帖子了~感谢分享!加油!!!

网友:
华科尔等各个厂家都转做多轴了

网友:
最好飞的就B牌跟华牌,B牌3D更跟手,华牌航线更圆润稳定。MCPX-BL的3D超级棒,可惜大部分人都没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