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克到300克重量的机架轴距550怎么选择,或自己怎么做

楼主(2014-07-11):
      我需要控制机架重量在220到300克的机架,能越轻当然更好,最重最好别超过300克 比较理想是200克样子,我买怎么样的机器呢?大家有什么机架推荐呢?或自己动手做怎么样的机架,用什么材料做能做到这个重量?

楼主:
配置V2216  800kv电机  电池:160克  电调:天行者 飞控NAZA   希望起飞重量在1000克能飞多久呢?

网友:
只等自己做 X4 碳纤 + 方管 还不能带脚架

网友:
暂时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哦  只能帮你定一下啊

网友:
四轴要控制在1000克很难

网友A:
参(shan)考(zhai)某工坊就可以了

网友:
必然需要diy全碳纤镂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置V2216  800kv电机  电池:160克  电调:天行者 飞控NAZA   希望起飞重量在1000克能飞多久呢?

要求不明确,轴距,挂载,续航,都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机架200克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明确,轴距,挂载,续航,都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机架200克很容易

对,轴距没说,我需要的轴距是550mm,起飞重量控制在1000克最好,能飞多久呢?电池重量控制在160克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shan)考(zhai)某工坊就可以了

有某工坊机架的图片参考吗?

网友:
轴距550要控制在1000g,够呛!

网友:
可以参考,马头老师的碳杆机架。

楼主:
马头老师是谁?有机架的图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某工坊机架的图片参考吗?

淘宝搜 蓝色工坊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头老师是谁?有机架的图片看看吗?

这是马头的贴子,感觉这种结构最轻,最结实,就是制作比较麻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0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