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恒龙虎王 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14-07-11):
请问恒龙的遥控是否是真实的全比例? 感觉没有办法真的很慢速的行走 遥控杆向上推 一开始没反应 然后推到某一点的时候 坦克突然就飞奔起来了。。速度还挺快。。。
这个是正常的吗?

第二个问题 我的炮管升降的时候 会出现左右扭动的情况 不是笔直的直上直下 而是感觉像是在绕一个很扁的椭圆运动。。这个是正常的吗? 要怎么改好呢?

第一次买遥控坦克 很多都不太明白 请多指教啊!

谢谢啊!

网友A:
1、原装控的最低速只有对应很小的一个行程区间,不容易每次都推到位,全部行程大概也就区分成了4阶速度。多玩玩也就能适应了。
2、升降波箱是个旋转斜面,确实会出现扭动。多搜搜应该可以搜到如何改成舵机控制的,当然,这一换会连带换很多东西。

网友B:
又一掉坑里的朋友啊,在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然后就不停的改改改。。。。。恒龙的控肯定不行,想操控舒服点就必须换声组及遥控器,完事后很多地方都需要改,你看看论坛里面那些大侠的帖子吧,经验很不错。

网友C:
换控和电调!这是必须的!

网友:
要好玩一点,可能需要改一些装备

网友:
虎王都那样跑高速还不好转弯呢 半径大的很 而且噪音很大 主轮和履带全换成金属的跑起来噪音大的很  全改了就有乐趣了

网友D:
还没发现掉履带或是卡齿或是路轮被顶起么?

网友E:
把波箱在加一级齿轮就不会出现起步费劲的情况

网友:
欢迎入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装控的最低速只有对应很小的一个行程区间,不容易每次都推到位,全部行程大概也就区分成了4阶速度。多 ...

好的谢谢 看来如果要改陀机 工程不小呢 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要改炮管伸缩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吗? 我看恒龙有个配件是红外线的炮管配一个伸缩波箱 那个波箱是否是已经有弄好的伸缩构造 只要装上去接好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掉坑里的朋友啊,在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需要改进的问题,然后就不停的改改改。。。。。恒龙的控肯定 ...

哈哈是啊 有的折腾了! 请问如果买田宫的 是不是几乎不需要再去改这改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控和电调!这是必须的!

请问电调和控 有什么好推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发现掉履带或是卡齿或是路轮被顶起么?

哈哈哈 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波箱在加一级齿轮就不会出现起步费劲的情况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是不是换那个什么385的电机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那种高扭力慢速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 入坑啦!

田宫的依然会跑坏,除非你拿它做静态模型。

网友F:
我今天也在灿烂那里买了个虎王,买回来就给他来个大开刀,切的切换的换,悬挂改扭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在哪里看过 是不是换那个什么385的电机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那种高扭力慢速的电机?

恭喜入坑,看下面虎王改装贴波箱加一个齿轮的,可以避免车速过快。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001&highlight=%BB%A2%CD%F5

在论坛左上角的搜索那输入“虎王”后面选择“本版” 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虎王的改造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在灿烂那里买了个虎王,买回来就给他来个大开刀,切的切换的换,悬挂改扭杆

有女儿就是好,咱这2个儿子,再买坦克就剁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看来如果要改陀机 工程不小呢 我还想问一下 如果要改炮管伸缩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吗? 我看恒龙 ...

如不是大改特改,伸缩炮和打弹不可兼得,要么伸缩要么打弹。另购伸缩波箱倒是接上就能用,但是还是要换伸缩炮管,所以简单的方法是单买一个红外伸缩板炮塔总成,换着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