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icro hdmi转av问题, 求助各位大侠,叩谢!

楼主(2014-07-11):
刚刚得手一个SONY A7s,但是还没有见到专用的micro hdmi转AV的板子。市面上的mini hdmi转av板子比比皆是,但是一体化板子,类似于适用5N微单那种专用板子还找不到。不是没有解决方案,只是不愿意用通用型的。自然想到利用现有板子,换个micro hdmi接口就好了。这可是个细活,针脚焊接很考你的眼力和焊功,坛子里有人试过吗?

网友:
好废脑细胞眼细胞

网友:
很专业的样子,看不懂

网友A:
有MICRO转MINI的转接头,不到十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ICRO转MINI的转接头,不到十块钱一个。

没找到,哪儿有?

网友:
密密麻麻像天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哪儿有?

淘宝

网友B:
你要那种接口的,上个图片看看。我们家做c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那种接口的,上个图片看看。我们家做c型号的。

就是最小那种,micro HDMI(就是D type),不是mini hdmi(C-type)

楼主:
找了条标准(A-type)转micro hdmi(D-type)软线,先将就用吧,等micro hdmi转av板子出来再换吧。谢谢回复!!

网友(2022-04-19):
引用 楼主:
找了条标准(A-type)转micro hdmi(D-type)软线,先将就用吧,等micro hdmi转av板子出来再换吧。谢谢回 ...

你好!请问你手头现在还有micro hdmi转av板子的吗?或者相关的材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