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e300 重量2400g左右4s 5000电池 飞了10分45秒

楼主(2014-07-11):
f550+e300 重量2400g左右
不过是悬停测试 呵呵

网友A:
您好, 这个起飞重量,电机会发烫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这个起飞重量,电机会发烫是正常的

哦 那不会烧吧 呵呵 大热天的

网友:
发烫太正常了,,

网友:
3S电池只会更烫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过载了。

网友:
发烫正常只要不超过安全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不会烧吧 呵呵 大热天的

正常,我精灵一飞一圈回来电机还发烫呢

网友:
夏天都会有点温度的,很正常

网友B:
400g/轴*6轴=2400g,超了E300的推荐起飞重量100g/轴,发热是必然的……换3S 5000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g/轴*6轴=2400g,超了E300的推荐起飞重量100g/轴,发热是必然的……换3S 5000电池吧

100? 打错了吧

网友:
我不知道E300的最高限压是多少,但是 就是30OPO 来说,我已经试过2次 使用4S电池,烧坏电变了。看来 大疆的东西 还是不要使用它 的限制电压 。否则。。。。。。。。

网友B:
没说准确,应该是超出了100g/轴……

网友:
我和楼主的配置几乎一样,起飞大约2300g,也是4S电,航线在9分钟左右(4s4000),电机温度没问题的,放心吧。已经飞了半年多了

网友C:
每轴300g只是E300系列的推荐负载,稍微超过100g只是会导致效率下降,但不会有太大的负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轴300g只是E300系列的推荐负载,稍微超过100g只是会导致效率下降,但不会有太大的负载问题

好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说准确,应该是超出了100g/轴……

是300G!

网友B:
推荐拉力为每轴300g,楼主实际拉力为每轴400g,超出了100g,这下应该没有争议了,,,好吧,贫僧语死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拉力为每轴300g,楼主实际拉力为每轴400g,超出了100g,这下应该没有争议了,,,好吧,贫僧语死早… ...

..... 好吧明白了

网友D:
如果只挂狗,客观说,这个成绩不如入个精灵 ,cp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挂狗,客观说,这个成绩不如入个精灵 ,cp高。

我也有种感觉 挂狗的话F550被精灵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种感觉 挂狗的话F550被精灵秒杀啊

F550 优点在于可以挂多几块电池。
精灵挂多了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种感觉 挂狗的话F550被精灵秒杀啊

6个电机比4个电机安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个电机比4个电机安全吧

确实更稳定

网友(2014-09-13):
可见多个小电机效率的确不高,我的四轴同重量,多了一半的电池,续航却是两倍还多

网友:
我的也是f550,请教一下楼主飞10分钟是多少伏电压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