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250 240机架可以飞多久??

楼主(2014-07-11):
银燕1806收到有段时间了由于烧了电调只能写个样子测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52073&extra= 今天换了四个Simonk程序10A电调很用心的减了重量最后得到 这是带3S22000电池的重量。拆了那个FPV的二楼板得到了500的整数。之前一直怕10A电调受不了,试了下发现我是多虑了。简单航线加悬停BB响到3。6能7分多到3。5估计能8分电调基本没温度电机反到是热,但决不是烫。看来银燕1806用6045桨是极限了!再轻可能还能增加时间,不过真的很难了!!不知道NAZA换CC3D能轻多少!?有250 240小机的朋友报下你们的时间好吗???

网友A:
不带电池255g重量  2206+6030桨 理论计算时间最高30分钟 明天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池255g重量  2206+6030桨 理论计算时间最高30分钟 明天首飞

期待你的成绩!我不带电池300多。你怎么做到那么轻的发张照片可以吗?

网友:
能飞那么长时间,不太相信

网友B:
2208  kv1800。2200ma  7分钟,旧电池

空机4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  kv1800。2200ma  7分钟,旧电池

空机400克

你的也很强啊2200是3S吗?用的多大的桨?

网友C:
机架轴距240mm玻纤机架
马达:朗宇2204 18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飞控:大疆 NAZA lite
螺旋桨尺寸:6寸 6045
接收:华科尔 RX1001
电池:双天2S 20C 1300毫安 2S 20C
不带电池 重260,飞行时间:8~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很强啊2200是3S吗?用的多大的桨?

我会告诉你我的架子只花了4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轴距240mm玻纤机架
马达:朗宇2204 18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2204你用桨叶保护器吗?

网友D:
qav250 飓风2206 3S1500mah 200W图传等560g,至3.6V悬停7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你的成绩!我不带电池300多。你怎么做到那么轻的发张照片可以吗?

机架是小组自主设计,但我觉得不算轻。没拍图,机架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池255g重量  2206+6030桨 理论计算时间最高30分钟 明天首飞

30分钟 ,亲.不要吹牛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0分钟 ,亲.不要吹牛哦

理论计算而已,实际效果有待测试。电池放电按照75%算,可能有点高。不过力效数据是实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而已,实际效果有待测试。电池放电按照75%算,可能有点高。不过力效数据是实测

来自安卓客户 ...

那么小能飞30分钟你就逆天了

楼主:
我怎么觉得拖后退的是电池啊

网友F:
都那么轻?我的玻纤机架260,2206+6030桨,带图传、mobius、2200电池是625g,飞10分钟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那么轻?我的玻纤机架260,2206+6030桨,带图传、mobius、2200电池是625g,飞10分钟妥妥的

2206配6030是绝配 ,可惜没钱买tm6020,否则一起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那么轻?我的玻纤机架260,2206+6030桨,带图传、mobius、2200电池是625g,飞10分钟妥妥的

都飞那么长时间好受打击

网友G:
MWC+GPS+200mw图传+镜头
碳纤机架
好盈 12A电调
新西达A1510 2200KV
5030桨
3S 1500mah
498克
BB响3.6V报警,悬停也就6分多点

楼主:
1510用3S飞下来不烫?以前我用2S还行就是时间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1510用3S飞下来不烫?以前我用2S还行就是时间短

1510是有点烫,那电机不好,还是不能贪便宜,准备换电机。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电调是咋烧的?我的思凯利蝴蝶250四轴连续烧了两个电调,厂家只是简单维修一下,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
我這台半自組250# 電調馬達飛控接收 : BUTTERFLY套機拆下的
# 機架 : X寶上K字頭的250機架 (軸距 280)
# 圖傳 : 整合式四葉天線200mv
# 鏡頭 : pz2 720p 120度

# 電池 : 獅子3s 1500 35c
以上起飛重量520克 , bb 3.5v 響 飛足8分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那么小能飞30分钟你就逆天了

20分鐘多是可以的 !!!

我那台用15A電調及颱風2206 的 250小四軸 , BB 3.5V 響 , 雷朋 3S 2200 35C ,20分鐘後還有 3.7V  !!!!
5吋槳 , 20分鐘飛機一直在地上 ,  因為油門45%未能起飛 , 只是測試新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电调是咋烧的?我的思凯利蝴蝶250四轴连续烧了两个电调,厂家只是简单维修一下,也没找到原因。
...

我的电调烧是焊好没检查有点短路!!!烧了个不知道什么MOS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分鐘多是可以的 !!!

不飞起来和悬停 和航线 和暴力那都是不一样的!!!!你在地下20分,飞起来有10分就不错了!!!!

楼主:
对了给大家报告下我今天飞减重后500克的机机超过10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给大家报告下我今天飞减重后500克的机机超过10分了!!!

说好的30分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飞起来和悬停 和航线 和暴力那都是不一样的!!!!你在地下20分,飞起来有10分就不错了!!!!

當然不一樣啦 , 要是很大風 , 可能只得數分鐘就沒有電了

楼主:
我从来没说过30分是另一个人说的!!!!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能飞那么长时间,

网友J:
我的QAV250悬停13分4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QAV250悬停13分41秒

说说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配置!!!!

QAV250+NAZA LITE+穷人OSD共享GPS+飓风2206+BL 20A电调+乾丰6030+达普彩虹2600 3S电池+DJI5.8G遥控+飞鹰2.4G三叶、四叶天线+创兴科2.4G 500毫瓦图传+700线低照度摄像头

楼主:
带的东西比我多飞的时间比我长 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的东西比我多飞的时间比我长 服了!!!!

常常有人說250可飛十多分鐘 , 但從沒有視頻

网友:
我的大約10分鐘(3.6V)C:\Users\admin\Desktop\FPV-250.jpg

网友:
2204 6045桨 580g起飞重量 3s2200 悬停时间比较多 13分钟多点 换成1500kv左右的电机 可以飞16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qav250 飓风2206 3S1500mah 200W图传等560g,至3.6V悬停7分钟

闹呢??200w图传??

网友:
飞到3.5约8分钟

网友(2014-11-23):
引用 网友B:
2208  kv1800。2200ma  7分钟,旧电池

空机400克

这配置得用多少A的 电调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G:
MWC+GPS+200mw图传+镜头
碳纤机架
好盈 12A电调

朋友,你的200mw图传大概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网友:
不带fpv的重量 第一个是起飞重量 第二个是电池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朋友,你的200mw图传大概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别提了,我那个图传是TS351,几十米就没了

网友:
感觉飞10分钟容易做到,不用特意控制重量

网友:
10分钟还是很好上把,我的2200电池差不多20分钟悬停

网友:
我的独角兽加图传加相机加GPS360克,飞超过1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架轴距240mm玻纤机架
马达:朗宇2204 1800KV
电调:好盈飞腾10A

你就吹吧你,电机加机架就是200多G了,还不带线,电调,飞控之类,NAZALITE也有50G。。。。
你用手托着称的吧。。。。

网友:
250平均8分钟,其实8分钟左右,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人也需要休息的吧,直接增加电池数量吧,搞10个电,不就能飞80分钟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池255g重量  2206+6030桨 理论计算时间最高30分钟 明天首飞

你为何这么屌~~,是250机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你为何这么屌~~,是250机架吗?

机架加工出错了,飞起来不好,随便拿了块电池,飞20分钟吧

网友:
我用蝎子3S1300电池可以习10分钟。。。。。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池255g重量  2206+6030桨 理论计算时间最高30分钟 明天首飞

我自己也切了一个250机架,不带电池260G,1500MAH3S电池也就10分钟多钟。。。
你飞30分钟,吹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机架加工出错了,飞起来不好,随便拿了块电池,飞20分钟吧

这年头吹牛皮不用费口水了,真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自己也切了一个250机架,不带电池260G,1500MAH3S电池也就10分钟多钟。。。
你飞30分钟,吹吧。。。。 ...

具体可以看我电机测试的帖子,都是根据实际数据算的,保证机架结构强度的情况下用电量-重量公式代入就是。最后买不到合适的电池,第一次试用的旧3300电池,也有15分钟+。当然30分钟是极限续航,这时候机动性已经被限制了,只能做一些平缓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年头吹牛皮不用费口水了,真划算!

续航时间不主要靠减轻机架,电机-桨-电池的搭配是门学问

网友:
250全套560多克,穿越飞行一般7分钟,2200电池,单片下来3.8v
2204电机配5030桨,12a电调

感觉飞机还是重,如果减到500g一下,估计10分钟+

网友(2015-01-05):
250 要那么高续航干什么

网友:
飓风U2204  2300KV,12A电调,25C 3S 2200 TCB电池 乾丰5030桨 全机重503克(不含FPV),13-15分钟。自己感觉机架还是有点重,减肥设计已经完成,在等材料。

网友:
cc3d
600mw图传
700线ccd
mobius808
2200mw电池
1806+5030
设备全开悬停10分钟

网友:
KV值高 所以费电

网友:
280纯碳机架,银燕2204,FC6045,植物25C 2200,200mw图传,索尼700线,三叶草天线,全重542克,悬停11分下来3.7V。就是电调温度有点高,摸上去有点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