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 什么机架带的动5d 飞的了15分钟 尺寸又小

楼主(2014-07-11):
好吧 我知道我的问题很天真 但 最近有这个需求 老板又觉得s1000大 不安全…………

网友A:
见过用精灵带的 楼主可以试下(且飞且珍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用精灵带的 楼主可以试下(且飞且珍惜)

时间太短了 再说 小马拉大车 比大飞机还可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短了 再说 小马拉大车 比大飞机还可怕

小斯 零度的 要不就自己配 居然会怕s1000 700在我旁边飞我都不怕

网友:
X8结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用精灵带的 楼主可以试下(且飞且珍惜)

你居然信了?

网友:
X8太费电,续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居然信了?

且飞且珍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短了 再说 小马拉大车 比大飞机还可怕

且飞且珍惜。。。

网友:
其实用什么机架的风险都差不多,感觉大点还安全些,飞行前的选场跟必要的安全检查还是必须的,安全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

网友:
零度,high one

网友C:
我用X8,安全性和稳定性好于平铺8,如果还觉得不够,用6轴12桨。
15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X8,安全性和稳定性好于平铺8,如果还觉得不够,用6轴12桨。
15分钟没问题

谢谢老高指点

网友:
很明显 4轴的话 高一 就行了

网友:
我的魔改飞越650 X8可以,只不过不安全,因为还是在用16管,虽然他是4mm壁厚的,但是管夹堪忧

网友D:
看下这个机架吧,刚刚在某宝找到的http://tb.cn/mqoMrX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这个机架吧,刚刚在某宝找到的http://tb.cn/mqoMrXy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
你们老板大概觉得面积大了。那么就减小面积,增加体积吧。
用小金刚或者原版 skyhero spyder,4轴8桨,挂俩 6s,16000,续航不成问题。

网友:
用直机,单桨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