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在直机上的尝试

楼主(2014-07-11):
想试下apm或者PIXHAWK在亚拓550上的效果 apm据说不是很稳。。pixhawk有人试过吗?那个的确大了。。

网友:
软件几乎是一个,有啥稳不稳的?   PIXHAWK稳,APM 一定也是稳的

网友:
对于直升机 只要机械振动搞好  和四轴没什么太大区别

网友A:
我试过APM,搜我的发帖子

网友:
原生固件不支持直升机,只有apm for px4支持。没什么意义

网友B:
期待 测试报告!

网友:
锁尾 不容易

网友:
调尾巴真心累,如果想试,建议选择有副翼h-1外接锁尾陀螺仪模式,然后把这些东西下放给K8,pixhawk自带姿态算法不够给力。

楼主(2014-08-24):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APM,搜我的发帖子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 测试报告!

就是瞎折腾

网友C(2014-10-13):
昨天 测试 试飞了 Px4 + 旧的 500 直升机 。

这 破旧的、装DJI,,WKH炸过的 500 直升机 震动很大 哦。

没想到:Px4 + V3.20-rc10 beta 版本,锁尾效果很好,

有RC_FEEL_RP 参数揉化了主旋翼手感,很顺的。(25=Soft)
0:Very Soft, 25:Soft, 50:Medium, 75:Crisp, 100:Very Crisp

等 过几天Px4调试全面 完成,相信 DJI 的 WKH 可以 仍垃圾堆了

(((500飞机 换了 全新的  “无刷尾 舵机”== 很爽、很可靠)))

网友:
支持楼主,其实我一直想这么玩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 测试 试飞了 Px4 + 旧的 500 直升机 。

这 破旧的、装DJI,,WKH炸过的 500 直 ...

看你用绳子固定陀螺仪我只能膜拜!

网友C:
再次 说明:

这 Px4 (PixHack,PixHawk )锁尾效果:真的不错哦,

已经可以 不需要 外接 陀螺仪了,震动这么大的破旧

500飞机,打方向舵、锁尾都有 那么一点点“干脆脆”
的感觉了。。。

**********************************

经常 要拆下 折腾,所以 不用 硬扎带  捆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 说明:

这 Px4 (PixHack,PixHawk )锁尾效果:真的不错哦,

  小弟佩服

网友:
上个视频咯

网友C:
这2天 暂时 上不了 视频——

俺 14楼 还在 炫耀 无刷尾舵机,

结果 买来 正式使用 就3天 就 齿轮挂了

看帖————
顶点模型“金牌卖家”也有水分:toptoys:承诺的保修:现在旺旺不答复。

等:过2天 换个 普通数字舵机 拍 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2天 暂时 上不了 视频——

俺 14楼 还在 炫耀 无刷尾舵机,

还有无刷舵机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