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dji技术也看看 A2飞控问题

楼主(2014-07-11):
    周二飞的时候飞控正常,当时发现电机有问题,今天又去测试,飞控就出现状况了,没起飞时手动 姿态 GPS闪灯正常,起飞后就闪黄灯(和姿态那个黄灯不一样)GPS  姿态来回切没反应,之后校准了指南针,校准通过,起飞后仍是如此,又在电脑上校准了IMU,起飞同样如此,实在没招,参数恢复默认,重新调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请大家和DJI技术帮我找出原因。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情况像是一级电压保护时的闪灯。

您有换一下电池试试吗?

网友:
电池没有校准?有没有选对电池芯数

楼主:
电池周二飞过2分钟    一级报警22.2   不过电池比较旧   也比较长时间没用   我整两块新的回来在试试   谢谢技术

网友A:
兄弟,看您的视频用的是T14SG控,我也是A2系统,刚买了T14SG控,怎么也对不上频,请教如何对频,我以前用JR控,第一次用F控。按DJI A2软件说明对频,无法对频。按A2要求,T14SG控:1. 频率功率 (AREA) 设置成FRANCE\GENERAL;2. FASST制式(MODE)设置成FASST-MULT\FASST-7H。问题1. 在遥控其中找不到频率功率 (AREA) 设置项;问题2.设置成FASST-MULT后无法对频?请用过Futaba T14SG遥控器的模友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您的视频用的是T14SG控,我也是A2系统,刚买了T14SG控,怎么也对不上频,请教如何对频,我以前用JR ...

我用的是FASST-MULT         G                  你先试试,连上飞控调参接收机模式 DR16

网友:
试过,对不上,A2 LED闪绿灯

网友:
在14SG控里,SYSTEM下FASST-MULT按RTN键,A2 LED 红灯常亮,2秒后闪绿灯。

网友B:
这明显就是电压一级报警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就是电压一级报警的节奏啊!

当时也怀疑 但是电池就周二飞过2分钟 电机有问题就没飞 今天去试直接就这样  测电压也有电 就没在往电压上面想 刚定了两块新的 到了在测试。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不用等新电池吧,在调参里把电压报警关闭,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您的视频用的是T14SG控,我也是A2系统,刚买了T14SG控,怎么也对不上频,请教如何对频,我以前用JR ...

把对频模式改成MULT

网友:
一级 电压报警,,

网友:
继续关注,准备上A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等新电池吧,在调参里把电压报警关闭,再试试。

好的

楼主:
今天新电池测试   飞控没问题   哎 低级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