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用433模块DIY的数传升级apm固件后固件不可用

楼主(2014-07-11):
apm 用433模块DIY的数传
升级apm固件后固件用不了这个数传

网友:
数传原本就不能用作刷固件

网友A:
两边都要刷,版本必须相同。另一边用TTL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要刷,版本必须相同。另一边用TTL刷
你好 不是很明白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接APM的数传用个USB-TTL的模块,5V-5V G-G TX-RX  RX-TX 接好线,接电脑上再在MP里选好COM口像刷USB口数传一样再刷一次,记得两边都刷好后都恢复默认,调一样的频道。就OK了。

网友A:
泡泡的教学视频里有怎么给数传升级降级。自己去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的教学视频里有怎么给数传升级降级。自己去看一遍

谢谢 只是我的是自己DIY的模块

网友:
那只有你自己想办法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