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原装电机温度高!求解

楼主(2014-07-11):
我的7.2悬停六分半钟下来电机烫的要命,请问各位用原装电机飞7.2的温度高不高?我用的凤凰160A电调,设置是根据板内精华帖小邱发那个设的,但是定速关闭了,请问正常吗?

网友:
我亚拓700  800MX电机    悬停下来  烫手

楼主:
我昨天换电池不小心手臂内侧碰到下电机,把我烫的跳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换电池不小心手臂内侧碰到下电机,把我烫的跳起来了

哈哈 一样  我今天换电池  碰到电机  还不是使劲按那种~~~  也烫了下    受不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一样  我今天换电池  碰到电机  还不是使劲按那种~~~  也烫了下    受不了那种

那意思这种温度是正常的了?我是怕哪天飞着飞着在天上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这种温度是正常的了?我是怕哪天飞着飞着在天上就坏了

这种温度绝对高了,超过90+就退磁了,按我玩船的经验

网友:
应该正常的,应该在70多度。我用的800M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温度绝对高了,超过90+就退磁了,按我玩船的经验

那该怎样解决?原装马达内部铜丝都好粗,不像有的电机线是细的,有的人又告诉我正常的,也有说不正常,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