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飞鹰G7模拟的,有不能加载新机的吗

楼主(2014-07-11):
网上买的带遥控器的那种飞鹰G7模拟,有些从官网上下的飞机,导入后用不了,显示ERROR
点是后,软件就自己关掉了,试了下,导入亚拓机型几乎都不成功,其他的还行

网友:
结尾是EA的为基础模型,只有安装了基础模型才能在基础模型之上安装扩展模型(如结尾AV、CS、fix等等)~~~

不安装基础模型,安装扩展模型的结果是报错!报错!再报错!此时找到并安装对应的基础模型即可,也可以将之前安装的文件手工删除,要找好几个文件夹不太好找,但删除后就可以不再报错了!

G7几乎可以安装所有G系列模型文件包括机场文件!

楼主:
下载了好几种Align 700 E的文件,但是不论是哪个导入都不成功。那么是不是原来没有基础文件啊,请问这个基础文件是什么?

网友:
我只是把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楼主:
我也是升级到了最高版本。谁试一下用官网上G6.5交换文件中的trex 700E dfc pro hv那个文件导入试一下,或者G6或G5.5里面的700E。我导入都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好几种Align 700 E的文件,但是不论是哪个导入都不成功。那么是不是原来没有基础文件啊,请问这个基 ...

这个文件!

Align T-Rex 700E PRO DFC HV_EA.rfx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了好几种Align 700 E的文件,但是不论是哪个导入都不成功。那么是不是原来没有基础文件啊,请问这个基 ...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downloads.php?do=file&id=19545

建议使用QQ旋风下载,直接下载经常会下载不全!

网友:
更新到最新版本

楼主:
我在xp系统的电脑上下载的是Align T-Rex 700E PRO DFC HV_EA.rfx文件,换另外一台win 7的电脑下载下来的是Align T-Rex 700E PRO DFC HV_EA.zip文件。在两台电脑上都试过了,怎么安装,都是DSS错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的情况和这个朋友的一样

网友A:
没碰见过

网友:
我沒加入任何資料片 G7 版本7.00.028 未更新版本
在它交換頁裡 Align Trex 700E Pro DFC HV 下載加入之後 開起模擬 點選模型名稱 讀文件幾秒鐘才開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