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学习知识,第一波《何为舵机虚位?怎么鉴别?》

楼主(2014-07-11):
请大神老鸟老模们。。。  耐心细致,简单易懂的带小弟入下门,虚心学习知识,不是完全伸手党,因百度无果并且看不明白,特发此贴。

学习贴第一帖。请赐教

PS:另外想了解一下,如果米不够,选择二手舵机购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收到货物之后怎么检查,验证舵机品质?

楼主:
恳请帮助。

网友A:
何为舵机虚位 :   就是舵机装上舵臂后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轻轻来回搬舵臂,如有间隙感即为虚位反之没有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为舵机虚位 :   就是舵机装上舵臂后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轻轻来回搬舵臂,如有间隙感即为虚位反之没有虚 ...

另外想了解一下,如果米不够,选择二手舵机购入的话,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收到货物之后怎么检查,验证舵机品质?

网友B:
多大级别的舵机?小舵机虚位都比较大,标准舵机要好的多,不过舵机建议买新的吧。旧的你也不知道别人用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级别的舵机?小舵机虚位都比较大,标准舵机要好的多,不过舵机建议买新的吧。旧的你也不知道别人用了好 ...

我飞X5,买标舵
看起一套二手695,价格各方面都还比较合适。卖家称功能正常,毫无虚位,严格来说,我不知道虚位到底是什么,但是好像很重要,似懂非懂的那种感觉。。

所以想了解清楚,并且想问问,如果买二手多级,怎么鉴别舵机品质。

网友C:
x5都有,还缺钱舵机?

网友D:
新手飞X5。。有人带没,没人带的话要加倍小心。。。。。砍你没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x5都有,还缺钱舵机?

不要老是纠结钱嘛。。  我是想知道一点具体的知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飞X5。。有人带没,没人带的话要加倍小心。。。。。砍你没商量啊

谢谢中将提醒,我没人带。  不过我会加倍小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X5,买标舵
看起一套二手695,价格各方面都还比较合适。卖家称功能正常,毫无虚位,严格来说,我不 ...

这个,飞了就知道了,不是确认收货有好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了就知道了,不是确认收货有好久吗?

新手还没装机。。而且我还在练模拟

网友:
涓嶈鍥犲皬澶卞ぇ锛岋紝锛岋紝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