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消防船改装记...

楼主(2014-07-11):
前几天给孩子洗澡时候买了艘玩具小船..但基本一入水就沉,看着船还挺漂亮打算改遥控有朝一日让它去小区池塘里开开...

宝买的才9块多

开始了改装之路

原来的电池仓,打算是把整个凹陷的都挖掉。

找了好几天在宝找到了一款2CM的螺旋桨

2CM的铜管轴距也是2CM

自己切割了5CM

这样就算是轴了

船原先电机是竖立的我把它挖空了,然后填平。

130的电机

目前就做到这里 。。 明天再说...

网友:
改玩具也不错哟

网友A:
再改支水枪才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改支水枪才拉风!

可能没那能力了..估计现在这些东西装进去这船要沉。原先想装3节5号。现在可能换3.7v 1S电池了

网友:
电机要做好密封,不然进水就完了

网友B:
顶一下!
用3.7v接收机舵机还得额外加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用3.7v接收机舵机还得额外加电源啊。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那就用2S的电池。但2S电池会烧130马达么。。。又是一问题。。。

网友:
就菜下饭好了。
2s合理锂电可以考虑手机的或五号电池大小那种圆柱型锂电)。
1.5v五号电池至少也要四节。(你也可以看看可不可以用5节七号镍氢)
130这种电机容易拆装,得选绕组多的电机以及磁铁磁性较强的,就能在2s电压下工作。
(如果没有多余电机供选择,电机上串接个大电阻降压可保护电机,具体得看电机的电流而选择。)
欢迎交流!

网友:
会烧,用马步电机就不会7.4v  大小一样  动力强5被

网友:
留意下小玩具车其控方向的130电机是完全可以承受2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