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4S和3S电池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分别设置多少V合 ...
请教F550,4S和3S电池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分别设置多少V合适?最低极限一般多少?

楼主(2014-07-11):
请教F550,4S和3S
电池
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分别设置多少V合适?最低极限一般多少?

网友A:
4S:一级14.4v左右, 二级:13.4v左右。每个电池性能不一样,楼主不能一概而论。保证二级在低压报警每片电压为3.5v或者3.4v左右。

网友B:
保证二级在低压报警每片电压为3.5v或者3.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