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往一个方向偏

楼主(2014-07-11):
各位大大帮忙看看,我的四轴老是往一个方向偏,参数是mwc的默认参数,mwc开启了
horizon
自稳
四轴配置:
山寨F330机架
xxd 2212 kv1000
8045 正反桨
mwc飞控
Turnigy 6通道
遥控器

网友A:
加速度计没校准好,没校水平!

网友B:
检查下电机转向是不是搞错了。之前我试过先装好电机桨和检查转向再把机臂装上去。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C:
把机臂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有以下可能
动力不足
重心没平衡
电机或桨反了
飞控未校准

楼主:
早上把飞控板减震,还把低通滤波调小了,在广场上试飞了下,比一次稳多了,但还是有些侧偏,由于本人是新手,一紧张油门方向弄反了撞到树上,还好掉下来没摔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机臂对换一下试试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