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轴承不行,容易虚位?

楼主(2014-07-12):
一个模友跟我说的…换了好多轴承了他说…
额之所以发在这里是因为我所有的多轴都是Naza V2飞控

然后他现在用的是大疆的E300动力。
表示当初本来也想用大疆电机来着后来听说朗宇不错换了朗宇3508 380kv的…莫非坑了?
还有无刷电机寿命只有50小时?5iMX我爱模型啊,纵欲过度了啊

网友A:
用了无数电机,表示朗宇算是靠谱的,反倒是大僵精灵的原装电机特别坑,以前玩FC40,两个电机手转阻力大,现在在用一个精灵2+H3 3D,三个电机用手转动阻力不正常的大,但肯定不是因为电机里进异物或者轴承问题,后来偶然间听飓风电机的人说了一句:磁钢贴的不合格就这样……5iMX 我爱模型!FC40的时候以为是个例,现在才知道这对大僵来说是正常现象。。。大僵,贫僧请你们注意一下产品质量吧!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某厂给代工的,可终归是你大僵的姓,这么低级这么普遍的质量问题你们真的不造吗? 还是因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无数电机,表示朗宇算是靠谱的,反倒是大僵精灵的原装电机特别坑,以前玩FC40,两个电机手转阻力大,现 ...

对的,磁钢没贴好就会导致气隙不均衡,于是磁阻就和别的电机不一样了。而且可能还会导致效率下降以及异常转速。
但是说到底我想问的是轴承的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磁钢没贴好就会导致气隙不均衡,于是磁阻就和别的电机不一样了。而且可能还会导致效率下降以及异常 ...

轴承么,就那么回事,都差不多,可能TM的某些高端电机用的进口轴承确实更好寿命更长。据说多轴用的无刷电机轴承寿命在五六十小时左右,乍看起来好像很短,但实际么,你的飞机要想顺利的在天上总共活50~60小时,靠的绝对不是过硬的电机,而是牛逼的技术和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无数电机,表示朗宇算是靠谱的,反倒是大僵精灵的原装电机特别坑,以前玩FC40,两个电机手转阻力大,现 ...

长姿势了。

网友B:
入魔=入坑=不停买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入魔=入坑=不停买配件。

同意,入魔就要有这个准备,但我认为比打麻将消耗少的多,还长姿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么,就那么回事,都差不多,可能TM的某些高端电机用的进口轴承确实更好寿命更长。据说多轴用的无刷电 ...

相当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
垫片应该放在上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入魔就要有这个准备,但我认为比打麻将消耗少的多,还长姿势呢

爱好不同,没有可比性,打麻将的一定比入魔的人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了无数电机,表示朗宇算是靠谱的,反倒是大僵精灵的原装电机特别坑,以前玩FC40,两个电机手转阻力大,现 ...

那不是轴承的问题,是转子固定顶丝过靠下导致轴承过紧,只要稍微松一两个丝你就试着顺滑度完全一样,但是会有稍微的虚位,我们这里全新的双天7015全部是有虚位的,这样阻尼最小(转几个小时再好的轴承也有轻微磨损,就顺滑了,双天是直接装配的时候就留有规定的虚位,保护轴承),别听飓风胡说(不是黑飓风,虽然做工不错,但商家的话你也信),磁钢有问题的是一格一格应力不均匀的,就是再烂的轴承,你单靠手也试不出来区别的,如果觉得不好可以松开转子顶丝很轻的敲一下轴,再拧紧,你就看到马达立马顺滑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轴承的问题,是转子固定顶丝过靠下导致轴承过紧,只要稍微松一两个丝你就试着顺滑度完全一样,但是 ...

同意

网友E:
楼主知道吗
我的V3508  买之前 买了24个轴承!

网友F:
LZ的朗宇子 dan头桨夹垫片装错了吧,应该垫在桨和子 dan头中间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轴承的问题,是转子固定顶丝过靠下导致轴承过紧,只要稍微松一两个丝你就试着顺滑度完全一样,但是 ...

敲外转子的那个中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么,就那么回事,都差不多,可能TM的某些高端电机用的进口轴承确实更好寿命更长。据说多轴用的无刷电 ...

我还没有哪架飞机有这么长寿命的!如果搞商业航拍什么的,多买点好的轴承,几十个小时换一下,轴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朗宇子 dan头桨夹垫片装错了吧,应该垫在桨和子 dan头中间的。

什么??请明示!…我觉得我似乎犯大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轴承的问题,是转子固定顶丝过靠下导致轴承过紧,只要稍微松一两个丝你就试着顺滑度完全一样,但是 ...

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吗
我的V3508  买之前 买了24个轴承!

亲,你想用半个世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朗宇子 dan头桨夹垫片装错了吧,应该垫在桨和子 dan头中间的。

你确定?不是这样装么?

网友:
入魔就要有这个准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敲外转子的那个中轴吗?

对,那个是顶丝固定在转子孔里的,轻点敲,太重会伤轴承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不是这样装么?

嗯,这个垫片没有问题,是塞在这里面。
我指的是这个,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个垫片没有问题,是塞在这里面。
我指的是这个,请看图:

(#‵′)靠。。没注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那个是顶丝固定在转子孔里的,轻点敲,太重会伤轴承

是把电机倒转过来敲那根轴是吧?我问下那电机上下松动跟左右松动都该怎么弄?

网友:
朗宇的电机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把电机倒转过来敲那根轴是吧?我问下那电机上下松动跟左右松动都该怎么弄?

紧轴,找块铁,上面打个跟轴差不多粗细的孔,轴插进去(转子在下定子在上),松转子顶丝,轻扣电机轴底部带卡簧那块,虚位即可减小,不要敲太狠,合适就可以,适当虚位有利于提高效率

网友:
我记得我同事拆电机的时候就是一颗几米螺丝和一个卡子!把他们取下里面的转子就出来了

网友H(2014-08-15):
长知识了,垫片要注意,轴承要更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长知识了,垫片要注意,轴承要更换啊~~~

轴承寿命到现在没个准话的

网友(2015-01-24):
楼主借楼请教一下。。。我的四轴炸过一次机,然后就感觉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了,而且一推油门四轴会从一个方向翻,会不会是电机轴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