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新手求教电调 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4-07-12):
飞控S4V2 电调好赢30A铂金 电机 飓风4108 480KV,DJI1555桨 机架UAV的H4 东西陪全了 可是发现自己不会装机了!!虚心求教:飞控与电调的供电是一起供电还是单独供电?S4V2飞控是否可以给电调、电机直接供电?4个电调供电线应该与飞控、电源怎么连接??求前辈们指导下,实在搞不清楚了,最好有图。求讲解,或者有相关链接和视频也好!!多谢指导

网友:
楼主继续潜水吧

网友:
呵呵,赶紧付上来

网友:
这个是电调不带BEC的接线图, 那个RECEIVER应该写成飞控。 如果带BEC,则其中一路直接插上去,其他三路把中间红色5V电源线挑出来包好。   如单独配BEC供电则根据飞控的定义,自行安排电路。
飞控、接收机等一般是一个有电了就都有电了。

网友:
买一个好盈5v 3A UBEC ,网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6c1OdH&id=24959948827&ns=1#detail
输入接到电源上,输出随便插到接收机空口上就OK了。如果身边有多余不用的电调,也能使用。祝你成功!

网友:
不知道正常飞行时,飞控需不需要单独供电,我用的是naza-lite带GPS的,正常飞行时,多功能模块需要和飞控一起连接,以给飞控上电不?

网友(2014-12-01):
你别用480kv的,这个是不抗飞的,
拉力也不够好,

网友:
我玩的就是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