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小JJ解锁后。。。。

楼主(2014-07-12):
我的250小JJ八字解锁后直接飞上房了,啥原因啊。。。

网友A:
。。。。失控保护或者油门通道设置反了(可能性很小,哈哈)

网友A:
头一次听说这么奇葩的,哈哈

网友B:
我遇到过,只不过不是解锁就是,是推油往飞,油门不爱控制了,结果减小至最小,妈的又有反应,再结果自由落体了

网友C:
油门通道?

网友D:
我有一次换遥控器 油门通道反向了 解锁后油门最高飞我身上 把脸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