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好小子,请大侠看看飞的起来不?

楼主(2014-07-12):
收集了一些包装箱用的珍珠棉泡沫,做了一架好小子,把从一架摔坏的塞斯纳上拆下的电机舵机装上,配置如下:翼展900mm,电机2202/kv1400,桨6035,电池3s 1300mA,整机带电池435g,不知是否能飞起来?

楼主:
补两张照片

网友:
飞起来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因该能飞吧。爽不爽就不好说了。

网友:
KV1400配六寸桨。。

网友:
翼型和重心都对的话肯定能飞起来的,动力有点弱,操控水平不够的话不好飞。如果不换电机,建议加高一点翼台,换APC 7x5E桨。如果一定要用6寸桨的话,换个2208 kV1800电机。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 【电机2202/kv1400,桨6035】。如果是2212/1400,使用慢桨0947或许要好一些。

网友:
包装箱的珍珠棉貌似有点软吧,虽然做了加强,但是估计还是会有些变形
祝你成功

网友B:
还有我想问一下,机翼是手工削出来的吗?如何能保证两边对称?
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想问一下,机翼是手工削出来的吗?如何能保证两边对称?
诚心请教

珍珠棉的确有些软,买了些碳杆加强,副翼和平尾升降舵用KT板。机翼厚5厘米,我没热切工具,自己用刀切的翼型,因为珍珠棉好切,画上线,所以切的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打错了 【电机2202/kv1400,桨6035】。如果是2212/1400,使用慢桨0947或许要好一些。

感谢指教。

楼主:
感谢感谢各位大侠的评议,我也是感觉动力欠点,飞机软一点,找个日子飞一下,不行只好换电机。

网友:
手工不错,期待爽飞或爽炸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飞机能飞起来的,不过1400配6035桨明显拉边不够,我有架好小子,机头就是用珍珠棉做的,电机2212 2200配6寸桨好飞。3/5油就可以起飞,到目前都飞了上百个降落了,还是老样子。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昨天去试飞,看来动力明显不足,满油门平飞10米就落地。准备抬高电机座,把桨加大为8060试试。

网友(2014-10-16):
生生不息,折腾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