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过于灵敏,请要要调哪里?

楼主(2014-07-12):
美国手,V450直机过于灵敏,小小动一下遥控右边的杆,飞机动作就会比较大。
直机设备如下:
1,斜盘舵机臂是红色易碎的那种,球头安装在最靠外的孔。
2,三轴陀螺仪设置 如下:

请问是要怎么调,求大侠支招?

网友:
调节主旋转翼里的风格和敏捷度,然后遥控器上调节副翼和升降的EXP也可以。

网友:
风格调高,敏捷度调低……

网友:
风格110或120,敏捷度就90.控里面RXP调到30-45。如果还觉得灵,那就是你人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A:
EXP 变成-20 试试看吧  遥控器里调,不行就-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P 变成-20 试试看吧  遥控器里调,不行就-40

我的遥控负数会更灵敏

网友:
自动微调关了

网友:
敏捷你调到了90接近红色了,这鸡鸡不灵敏那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3楼正解。楼主这个参数很好飞啊,很顺滑

网友:
3楼正解,我风格和敏捷的都设在90

网友:
滚转速率调低一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负数会更灵敏

那就调正的呗

网友:
查一查楼主的循环螺距是多少?不要看软件上调到8度就行了,一定要将副翼杆打到最大,这时看实际的循环螺距是多少,K8的实际循环螺距在脱离软件时能有10几度。

网友:
又随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