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奇葩扫齿,何故?

楼主(2014-07-12):
今早晨飞,第5电下来换电池发现大齿盘扫了,还扫的这么奇葩,何故?
上图,大家分析一下

侧面

侧面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齿轮间隙过大?。。。炸鸡无数没扫成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马达螺丝松了?

网友:
电机轴和主轴不平行,

网友A:
直齿扫成这样的确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齿扫成这样的确奇葩。

不好意思,是斜齿

网友:
齿轮间隙不对

网友B:
间隙大了就容易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隙大了就容易扫

间隙不大啊,不然大齿一面也不会齐根扫掉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座什么的在受到力后变形照成电机齿间隙过大 ?

网友C:
1 是 大齿盘软 副厂件别要求太高  。2是电机活动了(这种可能性很小 ) 总结 是大齿盘软导致 换亚拓原厂的吧也不算贵39元3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是 大齿盘软 副厂件别要求太高  。2是电机活动了(这种可能性很小 ) 总结 是大齿盘软导致 换亚拓原厂的 ...

这个可能性很大,今天翻的确实太暴力了点,主要是想试试新买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