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的RG81B接收机如何对频?灯不亮!

楼主(2014-07-12):
确认电调和电池都没问题,换其他品牌的接收机都正常,电调出来的接口插的油门通道, 回传接收天线灯不亮?是不是接收机坏掉了啊? 各位高手请教教我!万分感谢啊! 还有附带的那两根插口线,对频需要插上吗?

楼主:
有人在么。。。。

网友:
要插上对頩线的!

网友A:
813B对频 需要接卫星回传天线和对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3B对频 需要接卫星回传天线和对频线

正确。对频线插入左下角(正对接收机插口)通电,发射机调到对频选项,对频。对频后拔掉对频线。

网友:
你没有说明书吗???伸手党!!!

网友:
好心人一大堆一大堆的  我是 涛

网友B:
对不上频灯不会亮,把对频插头插到接收机BIND口中(最右边下面横着的那个孔)开控调到对频选项,接收机上电,按控的对频选项对频,对频完毕接收机拔电,关控,拔掉对频插头。

楼主:
非常感谢3、4、5、6、9楼的热心人帮助!我现在已经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上频灯不会亮,把对频插头插到接收机BIND口中(最右边下面横着的那个孔)开控调到对频选项,接收机 ...

谢谢!已经对上了! 顺便请教一下。6通的接收机对频也需要插这个线吗? 我6通这个通电蓝灯不亮,曾经对过一次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对上了! 顺便请教一下。6通的接收机对频也需要插这个线吗? 我6通这个通电蓝灯不亮,曾经对过 ...

接受机和几通没关系,必须插,你是不是没选择一个新的模型啊,是不是用以前6通接收机的模型对的频?要不你就新建一个模型,在对一次,如果不行可能接收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受机和几通没关系,必须插,你是不是没选择一个新的模型啊,是不是用以前6通接收机的模型对的频?要不 ...

谢谢!解决了!

网友:
这个电调没供电

网友:
正确。对频线插入左下角(正对接收机插口)通电,发射机调到对频选项,对频。对频后拔掉对频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