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FL旋翼頭組上架!

楼主(2014-07-12):
●全新700FL無平衡翼頭組,採低重心設計,讓重心更集中有助於3D的飛行,且能有效減低飛行阻力,700FL旋翼頭的設計,讓直昇機有更優異的穩定性與操控感。另外,前衛的造型外觀,加入紅色陽極處理,更能顯現出直昇機的高質感。
●適用於T-REX 700E / 700N / 700F3C 。
●需搭配700FL主軸(H70035)、700主旋翼夾座(HN7116)、橫軸(HN7025)。

网友:
又是坑钱的

网友:
价格还可以,和X5的升级组件一个价,但毕竟是700~~

网友A:
如果是搭配700FL主軸(H70035),那么这个主轴还是连不到第三轴承座,还是没有解决早期FB旋翼头的毛病,只是叫你买个新十字盘,请问这个算什么新设计啊

网友:
坐等到货!我喜欢吃白菜

网友:
关注一下,估计全系要铺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搭配700FL主軸(H70035),那么这个主轴还是连不到第三轴承座,还是没有解决早期FB旋翼头的毛病,只 ...

鸭子本来就没啥新设计,出的450L也是把大鸡的设计用的小鸡上来,新出的550L也是这样。后面500L估计还是这样,看着都无新意。

网友:
看起来略骚,会出FBL套机么?

网友:
五楼的问题很值得亚拓考虑下啊   连不到第三轴承座不是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搭配700FL主軸(H70035),那么这个主轴还是连不到第三轴承座,还是没有解决早期FB旋翼头的毛病,只 ...

入魔迟 才发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算了 先不买了 一个主轴也搞不好 哎

网友:
没什么新鲜的

网友:
第三轴承座听听就好
亚拓700早期是用长主轴并有装第三轴承座, 到目前亚拓一直有单独销售长主轴, 但我身边朋友都拆换短轴, 因为对性能没多大帮助, 动力反而损耗

网友:
亚拓有长主轴卖想装第三轴承座随时可换装

网友:
恶意攻击真没意思 用点正能量的竞争不行吗?

网友:
FBL不错。比较科学

网友B:
长主轴和短主轴都能装第三轴承座,早期的700E V2就是FL主轴也就是长主轴,后面推出的DFC主轴只是中联部分截短了一些改变了旋翼头的整体高度,而大齿盘以下的距离是不变的,装不装第三轴承座都没影响,喜欢FL就换,不喜欢的就一直飞DFC,多个选择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长主轴和短主轴都能装第三轴承座,早期的700E V2就是FL主轴也就是长主轴,后面推出的DFC主轴只是中联部分截 ...

我说的短主轴不是说旋翼头那边短,而是说大齿盘下面短一截,够不到第三轴承座。Danny说早期的700E V2就是FL主轴也就是长主轴,估计是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700E V2的轴就是下面短一截的,到了DFC机型上,亚托才推出长轴,下面能够到第三轴承座
对于第三轴承座是不是导致动力损失,我不好说,没数据说话。但是如果加工精度好,安装到位,三个轴承同心,反而是能保证机体不变形,有助于减小齿轮摩擦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其他主流机型都要设计第三轴承?logo 700, forza 700, raptor E700等等。

网友:
我发现G7的里面的heli mega pack没有KDE700这架飞机,这个是亚托700 的基础模型,所以网上下载的机型就安装不了。但是我安装了G6.5,里面的heli mega pack有KDE700这架飞机,所以网上下载的机型就可以安装。请问能把G6.5的mega pack安装到G7里面吗

网友:
这个可以有,看来骚红是大势所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短主轴不是说旋翼头那边短,而是说大齿盘下面短一截,够不到第三轴承座。Danny说早期的700E V2就是 ...

Hi Tim,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交流这个点,了当的说就是因为早期的油动版本和电动V2时代马达动力还没有到现在这么夸张,那时候ALIGN才开始700MX这个马达,也没有现在的选手动不动就玩超转变态动作,是吧?呵呵!其实这个也是随着市场不断的需求而造就了后来DFC的出现,DFC旋翼头优缺点都有,我自己也研究透彻过,优点就是高速暴力加超转加各种扭的动作都难胜任,而缺点是摔机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说回来主轴(正是因为越来越暴力的动作最后就把第三轴承座加进去增加机身的稳定性让主轴运转中心点更好,包括后来ALIGN推出的的红色马达加强做和铝柱都是为了应对各种暴力马达)这点是非常值得表扬的,而一般爱好者可以选择不用这些改装件,因为练习时很多人也根本达不到这种飞行强度,当然用了则会更好,装起来也是简易方便,我也有E700和Logo700,没记错的话E700也是没有第三轴承座的,logo700是机身设计必须使用,这一套新的旋翼头到时我也会买来试试看,不出意外的话会换成全新的主轴配套,有心得在于你分享,谢谢。

网友:
亚拓的价格比泰式要亲民一些

网友:
亚拓比市面上机型早出可以装第三轴承座长主轴

网友A:
我可不是挑毛病,说实话手上有两台亚拓700 DFC。早就想改FBL了。只是希望亚拓出改装件来的彻底些,加个新主轴也不是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不是挑毛病,说实话手上有两台亚拓700 DFC。早就想改FBL了。只是希望亚拓出改装件来的彻底些,加个新主 ...

改了新主轴更加完美

网友C:
700EFL V2用的主轴就是加长可以装第三轴承座 去网络淘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Tim,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交流这个点,了当的说就是因为早期的油动版本和电动V2时代 ...

有可能我记错了型号,雷虎E720是有第三轴承座的。只用两个轴承来支撑主轴,轴承本身内外环之间就有间隙,从力学角度来说本身就不稳,加上轴承上有横向和径向的力,亚拓有没有在这里加上KDE改装件那种带推力轴承的结构,所以两颗轴承结构不是不能飞,而是会磨损的更快吧,当然三颗轴承的设计如果没有调好同心也会磨损很快。另外我在装机时发现如不用第三轴承,用从侧向用手掰旋翼头,不用很大力,就会发现轴和机身夹角有形变,这就会导致大吃盘和电机齿之间咬合情况变差。加上第三轴承,情况好很多。所以我认为还是要用第三轴承,但是装机时要细细调整三个轴承的同心,先不把12个螺丝拧紧,把轴插进去,再慢慢对角上紧螺丝。这样绝对顺滑耐用。本人飞行水平很一般,仅从机械角度来讨论。建议亚拓出新的旋翼头要配上新的主轴,不要那个旧款的来充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EFL V2用的主轴就是加长可以装第三轴承座 去网络淘淘吧

你说的这个是官方建议的那个编号的主轴吗,不同的上半部分长度不同,应该不能用在新头上吧

网友:
不用爭 700EFL V2用的主轴就是加长可以装第三轴承座 去网络淘淘吧

网友:
亚拓FL旋翼头一直有 摆着没人买不堆了叫做无可救药, 现在改新款再推出~叫充数

网友:
A图孔距长就是可以装第三轴承座
B图孔距短不可以装第三轴承座
网络有卖找找吧! 找700EFL专用主轴

网友:
有加长主轴的链接或者料号吗,我的早改了FBL的头子,用的是FL的主轴,但是大齿盘下的第三方轴承,因为短了无法使用,

网友:
终于要放弃的dfc了吗

网友:
L臂这个地方是个老问题太软了,学学GAUI吧!

网友:
亞拓700EFL专用长主轴
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5301

网友:
不喜欢。哈哈。就用DFC飞。哈哈。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错,不过搜过淘宝,没有找到。我注意到这个轴是7月14号新上架的,不是像你所说早就有的。是不是亚拓看到我们的意见,推出的改装件,这次很有诚意

网友:
另外有点不懂,请大家说说,这次的套件里面用的是DFC 橫軸墊圈 x 2
我有DFC的700E,我记得是很硬的塑料圈,这个用在FBL的头上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用橡胶的呢?

网友:
坐等到货!坐等到货!

网友:
嘻嘻,我还是喜欢FBL

网友:
看起来略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错,不过搜过淘宝,没有找到。我注意到这个轴是7月14号新上架的,不是像你所说早就有的。 ...

问了
这主轴早有的, 是好几年的老主轴了少卖了, 被下架, 最近因有模友询问因有库存,所以立马可上架 ~ 如此

网友:
等我上了700L我就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