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俯仰不顺滑的问题貌似找到了。

楼主(2014-07-12):
以前飞机、云台都用天九来控制,云台俯仰映射到旋钮开关,控制俯仰很顺滑,今天把遥控换成14SG,云台映射到遥控侧面拨开关,此开关已改造过,(这个控所有旋钮开关都没有阻尼,全部有齿,)拨动时手感是顺滑了,可云台表现很生硬,看来还得换回天九来操了。

顺便做个调查,感觉H33D不顺滑的朋友都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
8FG 侧面的,很生硬。

网友A:
顺滑,调整云台感度就可以实现。。。

网友:
同上 14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滑,调整云台感度就可以实现。。。

标准版的没地方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版的没地方调啊。

我是标准版的,14sg设置的侧面,把舵机速度调到了25明显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标准版的,14sg设置的侧面,把舵机速度调到了25明显好多了

25慢不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标准版的,14sg设置的侧面,把舵机速度调到了25明显好多了

刚才试了下,速度调到25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速度调到25不错了。

嗯嗯,那就好

网友:
舵机速度?这是啥?遥控器里面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滑,调整云台感度就可以实现。。。

我们不会调啊,大疆为什么不调好再出厂呢?

网友:
舵机速度25

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要试一下,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标准版的,14sg设置的侧面,把舵机速度调到了25明显好多了

具体怎么调,调哪里,能详细点吗?让我们这些新手也长长见识

网友(2014-11-29):
这个问题在第三方载机和遥控器上貌似不可以调整吧,我用的14SG,也非常郁闷这件事

网友C:
把功能反应速度降低至30左右就会有收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功能反应速度降低至30左右就会有收获啦。。。。

futaba t8fg里面调么

网友:
14sg可以调舵机速度的,菜单里自己找下,还有拆遥控改装下压片可以松紧甚至把齿感都可以弄没了。不过试用下来,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齿感是最好合适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