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可以更换精灵2的电机提升动力?

楼主(2014-07-12):
如何改?改了有没有弊端?

网友:
可以,我有朋友换了,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还花了1200大洋

网友:
我有朋友换了,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网友:
同样直径电机,转速低,桨大比转速高的小桨能效高。前提是,精灵能支持多大的桨?

网友:
精灵已经是最大桨了!!!!

网友:
不如重新折腾个六轴玩

网友A:
我就改了TM的电机和碳桨,感觉不错,下降摆动没有那么大,上升动力强,不过碳桨声音要大点,拆桨要扳手。

网友:
这是用DJI桨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改了TM的电机和碳桨,感觉不错,下降摆动没有那么大,上升动力强,不过碳桨声音要大点,拆桨要扳手。

具体呢,速度怎么样

网友A:
速度感觉有提升,应手多了,具体没有看数据

网友:
第二个问题就是电池的放电不够

网友:
是个好想法,但不知道是否能匹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感觉有提升,应手多了,具体没有看数据

续航时间有改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感觉有提升,应手多了,具体没有看数据

TM电机加桨不是一笔小开销哎。。一直也在犹豫不敢轻举妄动。请问TM碳浆不是自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电机加桨不是一笔小开销哎。。一直也在犹豫不敢轻举妄动。请问TM碳浆不是自紧的吧

目前还没有自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