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三个电池的并充板卖,想问下有没有安全隐患,对电池有没有损害

楼主(2014-07-12):
这种,其实要配专用充电器来足够大的电流能三个同时充,用原装充电器不能同时充电也免去了随时更换电池的麻烦

我的疑问是三个电池用原装充电器充的时候比较慢,这种小电流对电池有没有损害?还有就是并充板这个东西本身质量如何,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A:
我找搞电子的朋友看了下, 这玩意就一个检测模块, 三个电池如果电量差不多的时候一起充肯定没问题的, 像图片里这种一个都满了另外一个刚开始充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搞电子的朋友看了下, 这玩意就一个检测模块, 三个电池如果电量差不多的时候一起充肯定没问题的, 像 ...

如果用原装充电器它三个不能同时充的

网友:
果用原装充电器它三个不能同时充的

网友:
原装充电器 功耗摆在那边。。。。。

网友:
哥3个原装充电器充6块电池

网友:
只要电源电流足够,你并多少块都没有问题

网友:
900多块一块的米物,还是老老实实用原充吧

网友:
2个原充,表示够用

网友B:
这个用了一次就扔了,没用的,原装充电器接上,也是一块一块冲,而且有冲不满的恶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了一次就扔了,没用的,原装充电器接上,也是一块一块冲,而且有冲不满的恶毛病。

充不满不是电源的问题,是电池的内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搞电子的朋友看了下, 这玩意就一个检测模块, 三个电池如果电量差不多的时候一起充肯定没问题的, 像 ...

这个倒不怕,电源最大都不会超过电池的最大输入电流的,充电是电池自己在管理,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了一次就扔了,没用的,原装充电器接上,也是一块一块冲,而且有冲不满的恶毛病。

电压低了,要用12.6V的,12V充不满

网友:
这个很好用啊,我一直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了一次就扔了,没用的,原装充电器接上,也是一块一块冲,而且有冲不满的恶毛病。

我的用并充板偶尔也会有充不满,到第四个灯在闪就充不进了,但是不用并充板单独充就没有出现过充不满的情况

网友:
用15A的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
刚买,充了1次,2块一起充的,都充满了

网友:
这个用了一次就扔了,意义不大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同时冲的~~不知道~安全不安全,有人给个安全的taobao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搞电子的朋友看了下, 这玩意就一个检测模块, 三个电池如果电量差不多的时候一起充肯定没问题的, 像 ...

是的,我买了一个,多电池不能同时充,因为原装电源适配器还要检测电池状态,多电池同时充会不正常。也是一个一个的充罢了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一块一块充的

网友:
请大家不要买这种并充板。害人!

网友: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充电器只是提供电源, 充电属于电池自己管理, 充满了电池自己会断电
所以放心用, 不过电池获得的充电电流可能会减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