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精灵2V+对上频了为什么黄灯还是快闪

楼主(2014-07-12):
我的精灵2V+对上频了为什么黄灯还是快闪?遥控器无法控制,有时候重启偶尔又变成慢闪可控,这是什么原因?
PS:这个论坛到底怎么回事,快-速 这个词也屏蔽。。。。。。

网友:
“潜水”大师继续潜水吧。

网友A:
请问遥控器的灯是什么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遥控器的灯是什么颜色的?

遥控器的灯是绿色的常亮状态,遥控器接到RC调参软件检测没发现问题,各个通道都响应正常。精灵接上电脑打开PT2调参软件,飞行器状态处于失控保护,拨动摇杆PT2软件上的各个通道都没响应,但是飞行器上的对频灯没有闪烁,关掉遥控器对频灯才闪。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时候重启又闪3红,关遥控器又变黄灯快闪,刚到手的新机还没上桨试飞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重启又闪3红,关遥控器又变黄灯快闪,刚到手的新机还没上桨试飞就这样了

应该接收机的问题,您如果新机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代理或者分销商进行换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接收机的问题,您如果新机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代理或者分销商进行换货处理。

遥控器需要换吗?遥控器我拆出来改过中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遥控器的灯是什么颜色的?

遥控灯是绿色的哈。不过精灵的红色前灯很不适应,因为汽车的尾灯都是红色,这样很容易把精灵的头部误判成尾部。

网友:
精灵二代遥控器 黄灯常亮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