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摄像机与云台问题

楼主(2014-07-12):
最近弄到鹰眼相机,本人有飞狗云台,但是装上不合适,就一直想再弄个云台,所以够的*宝上的一个便宜云台,但是弄回来发现装上鹰眼相机,重心明显不对,上下左右都不对,活动空间也不够,想咨询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改造方案,或者更合适的鹰眼云台推荐?如图:

网友:
得细高重心

网友A:
把云台底座的反面贴在鹰眼的摄像头的反面就可以了  固定自己想办法  小模块放鹰眼上方水平放置

网友:
不知道你的云台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的,发一个我小改的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云台底座的反面贴在鹰眼的摄像头的反面就可以了  固定自己想办法  小模块放鹰眼上方水平放置

俯仰重心问题能解决?有图看看嘛?

网友:
只要横滚中心对了,俯仰差点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俯仰重心好像也要调整吧?

我没用过鹰眼,你看下是否平衡再决定调整,我的那个改动是用着挂QX10上,留出俯仰空间,

网友:
相机转90度装

网友:
云台主要是为了增稳还是变换视角?

网友:
俯仰差点问题不大

网友:
你可以加高云台就行了啊~找跟螺丝,六个螺母

网友:
还有你可以翻转装啊

网友(2015-01-22):
这个鹰眼摄像机好用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