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S500 NAZA-M LITE 感度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12):
配置:S500机架
      朗宇X2212 980KV+1045
        好盈20A
        NAZA LITE
        3S 2200MHA电池
总重:1200克
问感度大概参数多少,谢谢!

网友:
榛樿鍙傛暟銆傚瀭鐩撮珮搴﹀井璋冧笅鍔犱竴鐐圭偣

网友:
预设值飞飞看,用不着急,看状况再改

楼主:
感觉还行,但是在没有加油门情况下,会自己加油门,我是拿在手上试的,感觉好恐怖。。。。是什么原因,上面的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望高手解答

网友:
是不是垂直感度高的缘故呢?我把感度调高也有自己加速的现象,改小试试。

网友:
其实naza可以放到中心板里面······

楼主:
其实naza可以放到中心板里面······

试过放不进哦。。。

楼主:
是不是垂直感度高的缘故呢?我把感度调高也有自己加速的现象,改小试试。

我现在就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放不进哦。。。

我的就放进去了 !用飞控带的双面胶

网友:
校准了 水平没有!~高级校准。弄完后 请姿态模式起飞。。飞时候看看 。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放不进哦。。。

我的就放进去了 !用飞控带的双面胶

下面都是线,真的放不了,只能放在外面

楼主:
校准了 水平没有!~高级校准。弄完后 请姿态模式起飞。。飞时候看看 。

谢谢提醒,我再试试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呀。。。油门杆推过半不动就会开始自己不停加油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是不是不是飞控的问题,电池?电调?

网友:
不带gps起飞需注意,慢慢调吧,每次起飞不要太高,根据看到的进行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放不进哦。。。

和我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配置。naza可以放到中间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呀。。。油门杆推过半不动就会开始自己不停加油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呀。。。油门杆推过半不动就会开始自己不停加油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

naza 现在的固件确实是这样设计的,油门中位是悬停,高于中间位置自动加油上升,低于中间自动减油门下降。

顺便请教楼主这个机架感觉怎么样?震动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呀。。。油门杆推过半不动就会开始自己不停加油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

DJI 的每款飞控你在姿态模式下拿手里面肯定调不好,因为带了高度控制,你油门过半后控制器会有接收到期望高度,而你拿在手里面高度没变,控制器肯定要增大或者减小油门输出以达到期望高度。只有手动模式下才不会有这种现象,你拨到手动模式,用默认参数,向各个方向歪一歪飞机,看反抗力度方向是否正确,然后各个通道打打杆,看响应是否正常。然后就拿到草地上小心飞飞吧。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基础和姿态感度。基础感度是调抗个通道的抗干扰能力,姿态感度是调滚转/俯仰的操控手感,参数过大都会振荡,慢慢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