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在航拍多轴上装个降落伞

楼主(2014-07-12):
纯新人小白一个,如果这个建议过于可笑大家尽管笑吧。
我觉得多轴能停在天上完全靠飞控
电机
电池
螺旋桨,一些所谓的保护措施如失控保护一键返航都是在这个飞行系统上构架的,如果飞控电机电池螺旋桨这四个环节有一个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飞行系统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在这个系统之上的保护措施毫无疑问没有意义。因此如果你能够单独于正常的飞行系统另外构建一套可以滞空的保护系统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这套单独的保护系统结构上应该尽可能的简单可靠,最好与电子电气系统不沾边(这样就不怕干扰),使用一种可靠的机械装置,在
航拍
飞行器迅速丢失高度时自动把降落伞打开,这样即使飞行器完全不能飞也不至于自由落体掉到地上摔个粉碎。

网友A:
这个有 但他们很自信 自认技术好 不屑使用

网友B:
我也曾有这个想法,尤其在大型多轴(小型的升力不够),如车的气囊一样,在下降失速以后自己调出,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后来查查,好想有的牌子有这东西,大疆还暂时没有。建设大疆也可以设计这个设备。

网友C:
某宝有呀~~

网友D:
零度家有

网友E:
降落伞还是有点用的。虽然不能保证所有东西不坏。如果掉水里还能当个水漂。。

网友:
不是钱的问题.关健不要伤到人才是主要的!

网友F:
高度夠是沒問題?如果不高又不低...

网友G:
零度好像有

网友H:
这个有的,折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I:
我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螺旋桨不打到降落伞的线呢?

网友J(2014-08-21):
零度就有降落伞的,亲可以去看看

网友K:
dji不是也已经有了,貌似还在测试阶段

网友L:
DJI是有测试的降落伞了,而且马上就会上市,但是据说重量会在550g所以一般4轴是没法搭载了,最起码也要六轴或八轴了,可是6轴或八轴也很稳定,即使断桨也有保护,空中突然停机的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很多机器都不会配备降落伞,用降落伞最多的是侦查用的无人机,有时候会在灾区起飞进行高空拍照,因为一般地势复杂,降落都是靠降落伞,起飞都是靠弹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