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指教DYS微单云台俯仰时抖动的原因。。。谢谢大家

楼主(2014-07-12):
DYS微单云台挂5N加饼干头。接电后电机微微滋滋的响,不确定哪个电机,横滚调的还算顺畅。俯仰电机在角度稍大时就会颤抖,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电机功率原因吗?试着改一下功率,哪怕加大或减小一个数值,整个云台就会乱抖。请问这个俯仰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加电的时候 尽量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的时候 尽量配平

已经配平。没有小动作时很好。俯仰稍大一点就开始抖

网友B:
微微滋滋的响,调参里有一个地方改变一下就可以,好常时间不弄了,忘了是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微滋滋的响,调参里有一个地方改变一下就可以,好常时间不弄了,忘了是哪了

那是哪里呢?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哪里呢?哈哈

你试一试改变一下PWM频率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一试改变一下PWM频率可不可以

好的谢谢。下班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