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设置上的“进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12):
如题:每次调整电调的时候,都会看到说明书上有马达进角设置项。请问:什么是马达进角?调整进角对固定翼飞机来说有什么必要?怎么确定与马达合适的进角?

网友:
貌似进角越大电机动力越强劲,但是能耗更高,具体的记不清了……楼下指正

网友:
角,是指交流电输入的相位角

网友A:
电机的定子中的线圈相位变换有一个速度,电动机转子有一个转速,前一个转速由电调控制实际后一个转速要快上,电机才能转起来,进角就是快多少,进角越大,扭力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定子中的线圈相位变换有一个速度,电动机转子有一个转速,前一个转速由电调控制实际后一个转速要快上 ...

谢谢楼上的普及。已经学电子学的时候有个交流电COS角,是不是进角就是COS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普及。已经学电子学的时候有个交流电COS角,是不是进角就是COS角呢?

不是,进角都说了是一个差值,那个cos只是一个参数

网友B:
说白点,就是电机转子在转动过程中,如果不换向,就会有一个点正好是临界点,磁场平衡到这里就不转了,所以每次到了临界中点,必须把电流方向 换一下,才能继续 转下去,不管你是有刷 电机 的机械 换向还是无刷 电机 的电子 换相,如果 你在正好临界 点时换向,进角就是0,有时需要提前换向的,这个提前的角度就叫进角。就是说转子还没转到完全临界的点时就提前换向。
至角度大小,这个说法多,我看到的说法是,进角大点,费电,并且振动也大些,但是有力并且启动也容易 些,进角小力小一点点,有时可能启动困难。个人建议就是如果启动正常,进角小点好。启动困难的电机 加大点进角。

网友:
异步电机的磁场偏角和转子偏角的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点,就是电机转子在转动过程中,如果不换向,就会有一个点正好是临界点,磁场平衡到这里就不转了,所以 ...

很专业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点,就是电机转子在转动过程中,如果不换向,就会有一个点正好是临界点,磁场平衡到这里就不转了,所以 ...

这位解释很到位了,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点,就是电机转子在转动过程中,如果不换向,就会有一个点正好是临界点,磁场平衡到这里就不转了,所以 ...

对,就像汽车引擎的点火提前角一样

网友:
回帖混分,测试1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进角是什么意思,现在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