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叫什么?台锯用的

楼主(2014-07-12):
这个叫什么  锯轴吗?
但在tb上找不到这种小型的
最小的也得20cm以上
谁有小型的 10cm左右就可以
拉皮带的叫皮带轮吗

网友A:
这种带座轴承我买过,几块钱一个。精度很不好,转速也上不去。
要是装锯片,锯片的摆动会很可观,危险的很,切面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座轴承我买过,几块钱一个。精度很不好,转速也上不去。
要是装锯片,锯片的摆动会很可观,危险的很 ...

几块钱?不会吧!我看了最便宜也得5 60吧😄

网友:
台鋸主軸

皮帶輪

TB上可以訂製~長短~直徑

网友B:
这个叫台锯主轴,做这个东东做最难的是锯片夹,我还在设想,因为做出来不知道用来干嘛。其实也简单,废油烟机马达的轴,精度要求高点的用8直径的光轴,内径8外径16的轴承,16的光轴座,外加一对同步轮,这是我的胡思乱想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样,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台锯主轴,做这个东东做最难的是锯片夹,我还在设想,因为做出来不知道用来干嘛。其实也简单,废 ...

像這樣嗎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两个脚锯掉,光轴座躺下,这样增加锯深。

网友C:
台锯主轴!!某淘上如果找不到你要的尺寸,你可以自已DIY一个嘛,还便宜!!就两个轴承(也有人用一个),一根光轴,两个同步轮,一条同步带,再买个钻夹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锯主轴!!某淘上如果找不到你要的尺寸,你可以自已DIY一个嘛,还便宜!!就两个轴承(也有人用一个) ...

我就是想diy呀
轴承便宜 轴承座得弄吧
光轴也简单 问题都能在一家买吗?
同步轮 我找了 没看到合适的
锯片夹也没有合适的
我是真想自己自制呀 配件买
问题是1 不合适  2 不是一家 光运费也得不少钱呀
你能不能帮介绍一家能买全的
就像我照片上面那种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一家是不大可能了 两家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diy呀
轴承便宜 轴承座得弄吧
光轴也简单 问题都能在一家买吗?

一家是不大可能了 两家行不。。。。。   你在一家买轴承座(卖轴承的一般都有卖光轴的——你在某淘上随便搜就行)    到别家买同步轮就   再买个切割机转换器/连接杆 就行了(你去卖电动工具或五金店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
台锯无动力主轴,上淘宝一大堆,在一家绝对能够买到。